楼主(2013-11-22):
明纬DC24V开关电源的接地端子与0V端子短接是否可以降低系统内谐波通过开关电源向DC24V电路传输?
开关电源的DC24V输出电源有谐波干扰,加了隔离变压器,谐波降低很多,但是还是有,把变频器关了就没有了,这个干扰,开关电源输入、输出电路怎么处理比较好地消除谐波?

网友A:
把变频器 和 开关电源等器件 采用单独接地处理。

网友B:
变频器单独接地屏蔽。

网友C:
接地问题
这个独立的比较好

网友D:
开关电源的供电电源隔离开;

网友E:
请问谐波有什么影响?

楼主:
回复 网友E:
对我们机器上一个感丝器(检测丝线有无的传感器)有影响

网友D:
开关电源的供电电源隔离,或换进口的开关电源试下;

网友F:
我不主张把开关电源的0V与外壳大地短路,那样的话等于把信号的地与大地短路。会引起更大的不稳定性。特别是外壳地如果接触不好或者对地电阻不符合要求的话(大于4欧姆),那这个外壳会有浮电位,反到影响信号的地的稳定(因为开关电源的输入与输出本来就是隔离的)。另外,还有一种开关电源,供货时制造商就把输出的信号电源地与外壳短路了,这种开关电源我不用,换成信号电源地与外壳隔离的开关电源。

解决信号干扰从两方面考虑,一个是噪声源头的抑制,一个是隔离或者屏蔽噪声的传导路径。如果你连从哪引起的干扰都不知道,那接地也是盲目的。碰运气解决不了问题。只有找到根源,只有阻断或者屏蔽传输干扰的路径,才是根本性的解决问题。

网友G:
变频器是什么牌子的

网友H:
开关电源上加装滤波器,或者用24V 电瓶独立供电.

楼主:
回复 网友F:
谢谢斑竹的回复,我们干扰源是大功率变频器引起的,原因是没有加输入输出电抗器,加上输出的电机线缆走在机架上要20米,所以对控制电源产生干扰

网友I:
明纬DC24V开关电源的接地端子与0V端子短接还必须与地可靠连接,设备必须可靠接地。信号干扰应是变频器干扰。

网友I:
“机器上一个感丝器”选屏蔽型,信号线用屏蔽线并将线径加大

网友F:
回复 楼主:
哦,这样子呀。

输入加电抗器是必须的(特别是大功率的变频器),而且还要在变频器的输出侧(靠近变频器端)加无线电干扰滤波器(或者磁环)。这样就对系统中的弱电信号没有干扰了。当然,传感器的信号电缆也要屏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