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1-22):
一、背景
在有些情况中,多个分散现场的设备都具有相似的结构,上位机应该使用同一套的界面就可以对某一个现场设备进行管控,而不需要同时管控所有现场的设备。
通常的做法是需要对每个设备节点建立一个设备节点,这些设备运行的时候要同时在线采集。这样就增加了许多重复的组设备和组点操作,以及在画面中的点连接和管理操作等。
因此,紫金桥的西门子200系列TCP驱动,支持运行时设备的IP切换,解决了这个问题,只需要对一个设备进行设计画面和数据库,运行时切换IP连接,就可以在某一时刻管理任一现场的设备。
二、使用介绍
本例中使用的是西门子200系列PLC与CP243i以太网转换器。

(1)在紫金桥软件中,首先进行设备节点配置。
打开“数据库-〉设备驱动-〉PLC-〉Siemens(西门子)”,如下图:
接着定义逻辑设备,这里例如定义的名称为“s7ip”,如下图:
设备名称:标识设备的名字;
数据更新周期:一次通讯的设定周期。
下一步,弹出如下图所示对话框:
设备地址长度:一次读取的字节最大长度;
初始设备IP:模块的网络默认地址,可以是域名;
初始设备端口:模块的网络默认端口;
确定之后,完成设备定义。

(2)设备建立完成之后,在“数据库-〉点组态”中进行组点连接。
组点时的配置界面如下图:

控制类型:
设备IP:输入新的设备IP或者域名,默认使用设备初始设定值,使用点的DESC参数连接;
设备端口:输入新的设备端口,默认使用设备初始设定值;
执行连接重置:清除网络连接,以便建立新的连接,数值连上后-1, 连不上-2;
寄存器:数据相关;
  寄存器:V区、M区、Q区、I区。
  读写属性:读写、只读、只写。
  地址:寄存器的地址,每个地址一字节。
数据格式:8位无符号、8位有符号、16位无符号、16位有符号、32位无符号、32位有符号、32位浮点数。

(3)运行时动态修改设备连接:
关键操作为,对“设备IP”赋值目标IP地址,对“设备端口”点赋值目标端口,最后改变“执行连接重置”的值为1进行修改应用,当连接成功之后新值为-1,否则为-2。
三、总结
基于西门子TCP驱动的动态连接设备的应用,我们仅需要关心一个现场设备的方案设计,就可以对不同现场设备的运行情况进行分时地监控和管理。

网友A:
有试用版吗

网友B:
回复 网友C:
你好,可以登陆http://www.realinfo.com.cn/soft.htm下载最新试用版

网友B:
回复 网友A:
你好,可以登陆http://www.realinfo.com.cn/soft.htm下载最新试用版

楼主:
回复 网友C:
有试用版的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网友:
回复 网友B:

网友A:
回复 网友B:

网友B:
回复 网友A:
如使用中遇到问题,随时与我们联系~

网友B:
回复 网友C:
如使用中遇到问题,随时与我们联系

网友:
回复 网友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