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1-22):
在修一台三菱A500 1.5KW变频器,拆下模块后,修驱动时发现有静态电压,但RUN后,驱动电压没有发生变化,还是与静态时一样,光藕3120输入端没有输入信号,请问有谁修过这个型号的机器啊,怎么修驱动?谢谢

网友A:
给驱动信号用的一个5V恒流源有没有,要查一下啊

网友B:
办事处是不告诉你这些事情的,你要买三菱的配件,包括一个面板,它都需要让你把整台机器发过去,他们说这是他们负责任,怕你安装不好,敬业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网友C(2014-01-26):
我也遇到过,不知怎样处理

网友D:
不知你指哪有电压,是IGBT门极电压吗?正常应该有负压,上,下桥6个门极。A3120驱动如单独板可撤下脱机检修,
如连在板上,可对6个A3120静态电阻比较。或通电电压比较,一般不会6个都坏,如6个门多不正常应该是供电毛病,
或你参考论坛“IGBT门极电压问题”原对你有一些帮助

网友E:
不知你测的是哪个电压,要是驱动的供电电压当然不会有变化,要测驱动输出最好用示波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