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截取电压段放大和处理!

楼主(2013-11-22):
求助和请教一个问题,纠结了多日了。
应用运放电路,在单电源供电(如12V)情况下,如何任意截取信号电压的“某段”进行放大和处理,获得“0~几伏”的输出信号?容我详细道来:
我搞的这个电路,需要对AC220V采样后进行处理,对应AC0~220V,采样电压范围为DC0~11V(电压衰减倍数为20倍)。问题是,如何用运算电路,在单电源供电条件下,将DC0~11V的信号电压,截取其中的9~11V(2V)的变化段,放大处理为0~6V的信号电压输出?
朋友们,有什么好的方法吗?用什么电路才能实现呢?
或者说,单电源供电情况下无法实现?
望朋友们给点看法,给点思路也好啊,先谢谢了!

网友A:
坐个沙发
临时性陪伴楼主纠结
这个问题应该可以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坐个沙发
临时性陪伴楼主纠结
这个问题应该可以考虑
谢谢了。

网友B:
咸工我有个患路不知道可不可行,用一个9V稳压管串一个电阻,稳压管负极接取样0V正极接单电源,两个一样的电阻分压的中间电位(正负电源的0V)运放就不说了没学好怕丢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咸工我有个患路不知道可不可行,用一个9V稳压管串一个电阻,稳压管负极接取样0V正极接单电源,两个一样的电阻分压的中间电位(正负电源的0V)运放就不说了没学好怕丢人。
谢谢!大体的意思我是知道的。你的意思是将9~11V用负压中和,取得0~2V的正极性信号,再由放大器做3倍放大,得到0~6V的输出信号。
我也想到了这个方法,再没想出别的法子以前,我也准备搭电路试一下了。谢谢你,和我想到一块了。

网友B:
由于取0v是取样输出的9V,取样的电压低于9V就是运放0V相对的负压,所以运放前需要限幅,根据你的要求可以把负压限制尽量接近于0V,要是负压高于运放电源负压时就会烧运放呀。在家没法给你发限幅的图,不过网上搜索一下一大把。也就是多个电阻和二极管而已,最多在加两电阻分一下电压。

网友C:
这个有点深奥
我没思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由于取0v是取样输出的9V,取样的电压低于9V就是运放0V相对的负压,所以运放前需要限幅,根据你的要求可以把负压限制尽量接近于0V,要是负压高于运放电源负压时就会烧运放呀。在家没法给你发限幅的图,不过网上搜索一下一大把。也就是多个电阻和二极管而已,最多在加两电阻分一下电压。
有电阻限流,不会烧运放的。

网友B:
咸工我从看到你发帖到现在一直想你说的问题,我现在认为不管你用减法器还是我提的那个方案 ,要想稳定性好一点还真的要用限幅才是比较理想的。等你用示波器测试时就会发现,用减法也有负压的问题,只有限幅是相对理想的。(呵呵我没有测试过不过是理论推理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