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1-22):
求助和请教一个问题,纠结了多日了。
应用运放电路,在单电源供电(如12V)情况下,如何任意截取信号电压的“某段”进行放大和处理,获得“0~几伏”的输出信号?容我详细道来:
我搞的这个电路,需要对AC220V采样后进行处理,对应AC0~220V,采样电压范围为DC0~11V(电压衰减倍数为20倍)。问题是,如何用运算电路,在单电源供电条件下,将DC0~11V的信号电压,截取其中的9~11V(2V)的变化段,放大处理为0~6V的信号电压输出?
朋友们,有什么好的方法吗?用什么电路才能实现呢?
或者说,单电源供电情况下无法实现?
望朋友们给点看法,给点思路也好啊,先谢谢了!

网友A:
完全用单片机的话,首先注意单片机的工作电压为5V,所以0-11V的输入还需要压缩;
然后对采样进行比较,对应大于9V的部分做模拟量扩展后输出。

楼主:
谢谢楼上朋友的答复!
如果单独用单电源供电的运放电路,有什么好的方法呢?

网友B:
用三极管,共射放大

网友A:
第一级运放作减法,基准电压9V;第二级运放作反相放大,倍数是3。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级运放作减法,基准电压9V;第二级运放作反相放大,倍数是3。
真心感谢了,或许是最好的方法了。我试一下。

网友C:
搞个限幅电路,电压在9伏以上才有信号输出到后面的放大器;
2V到6V要3倍的放大.

单电源比双电源用起来方便而已,要讲效果还是双电源好。

网友C:
前面的减法不行哦,你是0到11伏变化的.
0-9得到什么呢 ?

还有哦,咸工你是这个0-11V是交流信号? 还是经过整流的直流信号.

再问下,你0-11V是怎么来的,是变压器出来的吗 ?
有经过整流吗 ?

网友D:
1、用只9V的稳压二极管;
2、运放接成比较器形式,引入负反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前面的减法不行哦,你是0到11伏变化的.
0-9得到什么呢 ?

还有哦,咸工你是这个0-11V是交流信号? 还是经过整流的直流信号.

再问下,你0-11V是怎么来的,是变压器出来的吗 ?
有经过整流吗 ?
谢谢热心相助!0-11V是直流信号。将其中9~11V放大,得到0~6V的直流输出电压即可。也就是说,只要9V以下输出为0,11V以上当然输出也会大于6V的,但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级运放作减法,基准电压9V;第二级运放作反相放大,倍数是3。
真心感谢了,或许是最好的方法了。我试一下。
一时晕了,用减法电路还是不行的,我用的差分电路,放大二者之差,可不就是减法电路嘛。哈哈。还是不能得出0~6V的输出电压。关键是零点电压无法取得。实在不行,就考虑用双电源了。

网友A:
回复 楼主:
对的,放大系数等于1,就是减法器。

网友A:
原来你想要单电源工作啊,实际上运放用单电源时输出是不可能为0的,最低也有零点几V。若不能用双电源只能考虑单片机了。

网友A:
也可以尝试用一个9V稳压源做测试地。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相助!已经解决,引入-9V与+9~11V相“中和”,取得取得约0~1.2V的输入信号,单电源供电,同相放大器(放大倍数为5),得到了0~6V输出信号。
说明一下,空载时,LM324输出最低电压为0.015V左右,如果负载电阻够大的话,如10k以上(只是取出电压信号),可以忽略内部输出级的饱和压降,取得0~6V输出信号是没有问题的。另外,在输入端反接一只负压限幅二极管,使输入信号在9V以下时,将输入端负压钳位在-0.6V以下。
因为电脑的问题,暂时没法画图。先说说,以后有空补上图来。
再次谢谢大家的热心相助!

网友A:
感慨:所有发帖提问求助者皆应向咸工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