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1-22):
PLC脉冲  集电极输出 经脉冲转换器成差分信号 再到驱动器脉冲输入端 连线有4根   脉冲+  —  方向+  -  如果这4根线是分开走的  能正常工作 但笔记本和PLC或文本有通讯时  伺服有就误动作(不发脉冲就运转)
如果做成两对双绞线  PLC不发脉冲 伺服电机误动作  关了PLC和脉冲转换器电源  伺服电机误动作
现像上分析是干扰    但做为产品的伺服驱动一定不可能这么不经  是不是接线有问题   现在驱动与脉冲转换器之间只接了4根线 脉冲+—  方向+—  是不是还要做什么共线

网友A:
伺服就是这么容易受到干扰,好好查查干扰源吧!

网友B:
用屏蔽双绞线呀,屏蔽层单端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