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1-22):
我有一台进口机器的原程序(整个Project的),CPU为IM151-8 PN/DP,包括硬件配置,各种块和源程序,经过网上的方法现在已经可以在线监视,但不能上载和下载,请教各位大神怎样才能得到密码呢?我的邮箱49939617@qq.com

网友A:
可以在线,就将在线的程序块全部复制出来,然后换一张卡,将复制出来的块全部下载下去,包括系统数据。然后想怎么玩就怎么玩!!!!!!!!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我的问题是,所有程序已经从开发者电脑中拷贝出来,整个项目的块,源程序,网络配置,硬件配置文件都已经拥有了,但没有在线下载和上载的权限,能不能根据已有的程序找出密码,使自己具有下载的权限。

网友A:
在这个里面可以直接删除密码或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