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国产电机

楼主(2013-11-22):
为什么国产交流电机220KW比德国65年产的355KW的电机,极数相同而空载电流要大60多A。

网友A:
这个有可比性吗?我一般是比价格!

网友B:
比电流之前要先看电压,能上个图吗?

网友C:
这个不算奇怪!

网友D:
关键便宜啊

网友E:
线圈的连接方式一样的吗

网友F:
功率因数与效率各是多少?

网友G:
因为材料的关系,进口电机与国内电机比,同功率、同极对数的电机,国内的要比进口的大一个基座号。也就是说国内的电机体积比进口的同类大。但空载电流,这个还真没注意过。其实空载电流就是励磁电流占到95%以上。空载电流大那说明什么问题?说明导磁材料不好。

网友H:
顺便问一下,电机功率因数低,<0.7,说明电机也是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