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1-22):
各位好! 请问用网线 LAN口与PRO-FACE AGP3300-S1-D24的触摸屏怎么上载程序呢?具体该怎么操作呢?谢谢!

网友A:
正常是接收

网友B:
1.先准备网线(交叉或直连都可以);
2.进OFFLINE设置人机IP地址;
3.设置电脑IP地址;
4.打开软件,传输设置里通讯端口设置为LAN
5.接收工程即可。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请问2楼版主,电脑的IP地址怎么设?烦请详细一点说明。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2楼版主,电脑的IP地址怎么设?烦请详细一点说明。谢谢!
本地网络,设置TCP/I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