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1-22):
双串口全双工通信,一个串口与触摸屏通信,另一个与PC通信,现在是两个串口发送部分产生冲突,经调试发现是两个串口发送的数据包从SBUF中取出来后存放在了同一个临时存储区了,我知道SBUF有两个S0BUF和S1BUF,是不是两串口的发送和接收的数据包从SBUF中取出来之后要存储在各自独立的临时存储区中呢?否则,是不是就会有丢包的问题存在呢?其中一个串口发送的数据把另一个给挤出去了,接收部分就采用了独立的存储区,没有发现有冲突的问题

网友A:
单片机内核在一个时间只能做一件事,不包括片上外设;片上外设在硬件上等同于外部硬件,只不过由单片机内核控制;
全双工是可以一个收,一个发,但是你读写串口时不可能同时进行;并且串口数据一般都会定义一个协议即数据帧,比如帧头、命令、数据、帧尾;一般来说收到一个数据帧,然后解析,处理,回复(发送);如果两个串口肯定是将接收的数据存放在各自接收缓存区。

网友B:
放在不同的区域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