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1-22):
售后退回一块高压变频器旁路板,说现场是报旁路误动作。
上电测试,是上电电源不工作,直流电压有,3844 7脚电压波动,给3844单独供电,8脚5V有,6脚输出1.2-1.4v,正常应该是7点几伏,怀疑开关管坏了,拆下测量阻值没有异常,用fluke18B触发也正常。6脚对地电阻也正常,怀疑3844不正常,更换后故障依旧。
 由于没有电路图,由于一般开关管触发脚对地会接一个稳压管,怀疑是稳压管坏了,但是电路板上没有找到。我仔细想想,6脚输出的电压是有占空比的,所以拿示波器一看,占空比不对,一般应该是50%,但是现在周期为10us,脉冲为1us,占空比大约为10%,难道是38441脚和7脚有联系?调低电压也没有看到占空比有变化,看1脚波形为5V高电平。这一下维修没有思路了。
 那就那一块好的板子作比较,一看占空比是50%但是频率是18kHz,而坏板是100KHz左右,再去测RT,CT。RT阻值变小了,更换后,正常了。
  但是,我感到奇怪的是为什么频率大了,输出的占空比就会变小呢?或许是由于Rt过小导致的吧。

网友A:
频率越高,输出电压越低

网友B:
不是很懂,上回有个电源坏了导致步进电机反转不知道是什么原理?

网友C:
减小RT和增大CT能够增加正反馈,使得开关管迅速开通和关断.但是会影响开关频率.

网友D:
好帖子!有现象有过程有结论,虽然还带着问号——可以引发更深入的思考。

网友E(2014-08-03):
讲的很仔细,领教学习了。

网友F:
做家电维修十多年从没遇到过电阻值变小的故障,遇到的都是阻值变大或者是开路,感觉阻值变小有些难以理解

楼主:
回复 网友F:
电阻表面积灰

网友G:
RT变小,占空比就小,占空比小,输出就小,所以7脚电压上不去。
因为3844工作是要电流的,启动电阻那点电流不够,所以电压上下浮动

网友H(2014-09-14):
家电维修十多年从没遇到过电阻值变小的故障

网友I:
回复 网友H:

从事电子维修30载,遇见电阻变小的有几次。极少,大多是开路,变值。
贴片的电容,容易短路和漏电。这个和贴片的制造工艺有关的。

网友J:
从检修过程看,楼主是高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