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1-22):
大家好,请问电磁流量适用的工况环境??如果要在一个房间里安装了电磁流量计,但有较大功率的电机,磁场干扰比较大,那么有解决的方案吗??

2)、涡轮和涡街适合什么样子的工况环境??

网友A:
离远一点,一米以外

网友B:
电磁和涡街我们单位有不少,不过都是在现场的,距离大功率的电机有好几米的距离,最好还是咨询一下仪表厂家!

网友C:
我介绍几点有关电磁流量计安装的注意事项给您,内容如下:

1)传感器和转换器的接地端必须与被测介质同电位。

2)以大地为零电位,减少外界干扰。由于一般的工艺管道都是金属管且本身都是接地的,因此这个要求比较容易完成,但是如果外界的电磁干扰比较大的话,那么就要重新设置接地设置,且接地线要采用截面大于5mm2的多股铜线才可,同时不能接在电机或公共地线上,用以避免漏电流的干扰。

3)传感器在金属管道上安装(金属管道内壁没有绝缘涂层)

4)安装在塑料管道或有绝缘衬里的管道上时,传感器的两端必须安装接地环、接地法兰或带有接地电极的短管才行。

5)管道里的流介质与大地短路,具有零电位,不然电磁流量计就无法进行正常工作了。

希望以上几点对您有帮助!

网友D:
电磁流量计的安装要原理电机、远离泵出口,远离强电磁干扰。
电磁流量计要做好表体接地措施,此外还要把管线连接法兰与仪表法兰之间做好导线连接。
涡轮、涡街这不好说,有用的很好的,有用的很不好的。
涡轮需要过滤器,涡街会出现丢脉冲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