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1-23):
用晶体管输出的PLC,是不是要加一个中间继电器来控制接触器的线圈?

网友A:
晶体管的最大输出电压24V,0.5A,如果带动电感性或者电流稍大的负载,一般使用继电器转换,当然你用可控硅一类的也是可以的。

网友B:
不能直接用小型继电器!应该选用固态继电器!

网友C:
晶体管负载电压一般为DC5V~30V,允许负载电流为0.2A~0.5A。接触器一般都是交流的,所以你要加中间继电器转换的。继电器的PLC为了安全,保护输出触点最好也加上继电器转换。

网友D:
看你怎么使用了

网友E:
负载不大的话就直接用 大的话旧通过中间继电器啊

网友F:
用小继电器比较好

网友G:
呵呵,你的图片不对吧?mr是继电器输出的。如果选用晶体管输出的,就必须加继电器,需要选用dc24v的小型继电器比如hh52p/dc24v的。

网友H:
输出端还是最好加继电器过渡一下。

网友I:
这个问题,针对不同品牌的PLC要具体分析。不能一概而论。也就是说要不要外部的中继转换,要看PLC的晶体管输出额定电流的参数与负载要求而言。

比如,最近我就遇到,西门子的S7 200,高速脉冲口输出,为了减轻他的输出负担,我特意加了外部的驱动,结果调试发现,PWM脉宽调制波形,不是矩形波信号,类似三角波形式,很是诧异,上网一搜,原来是输出负载太轻了。再一查他的输出电流指标,额定电流为0.75A(好像是),于是我在PLC输出端加了一个负载电阻(以满足输出电流超过10%额定输出电流),PWM信号的脉冲波才显现出来。看来有些PLC的输出负载太轻了也不行。

由此,PLC的输出是否加中继,要以实际的负载电流和PLC的输出额定电流相匹配为原则。不能盲目的加或者不加中继。什么叫系统设计?系统设计就是要把系统结构中不同的四端网络连接起来,并且保证他们的输入输出阻抗匹配。否则,系统就存在隐患或者故障。

网友I:
补充一下,这么多年做系统集成设计工作,发现:绝大部分工作量都是用在了如何把系统中各个单元的连接做好阻抗匹配。为什么使用同一些单元,有的人就行,连接组成的系统可靠性很好,而有些人用同样的单元就不行,老是出问题,最后换厂家、换结构方案。还是不行。我想问题就出在各个网络间的阻抗匹配没有做好,没有做到位。

因此自动化系统中的各单元间输入输出的阻抗匹配,也关系到系统的可靠性问题。里面也包含许多电路分析基础知识与概念问题呢。

网友J:
看负载的特性来定

网友K(2017-11-20):
学习了,一般用到伺服、步进电机控制的PLC都选择晶体管型的。单因为常用到这种类型的PLC,所以就没有区别了。一般都接继电器或者使用输出信号放大板

网友L(2018-05-29):
针对不同品牌的PLC要具体分析,比如耐特晶体管型PLC,输出驱动标称功率是24V0.75A,实际输出电流可以达到2A以上,它是可以直接驱动部分24V直流的接触器而不用中间继电器来带动的,但通常24V的接触器比220的接触器要更贵,也更不通用,所以很多应用都会选择晶体管输出带动中间继电器,中间继电器带动接触器的方式。其重点是通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