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1-23):
我现在使用的并行输出绝对值编码器连接导线有的已经做到了15米,不知道其距离最远可以连到多少米长。
增量式的编码器连接线我做到了25米长,感觉信号还可以,没有发现衰减。

网友A:
不要超过30米

网友B:
最近我也有一个系统,编码器的电缆长度需要20米,正担心呢,看了楼主的共享,我就有底了。哇哈哈。谢!

不过,我的系统,编码器的每周脉冲数有点多,5000脉冲/周,最高的频响不到100kHz,不知道20米的长线会出现什么问题?

网友C:
編碼器TTL的訊號 一般只要大於3V 就可正常工作 只要你線的阻抗不要太高 (有點品質) 20M內 問題都不大

楼主:
回复 网友B:
信号的干扰一定要考虑进去。

网友B:
谢谢楼上二位的指教。我的编码器供电电源是HTL的,15V电源,编码器输入是差分输入。就是A和/A;B和/B;Z和/Z的形式。信号电缆有屏蔽层。

楼主:
回复 网友B:
版主客气了,我还得向你学习,你的是差动输出的应该会比我的信号更好,我的只是A,B,Z,+24V,0V这五根线,好像是E6B2-CWZ6C这个型号。

网友D:
我的GI58N增量脉冲编码器是200米。
一般编码器的信号电缆传多远?似乎没有标准,看各家设计与测试,要询问产品厂家的技术支持,不能指望那种“经济型”编码器有很好的表现(楼上那款其实就是经济型,可是价格并不经济),我们设计的GI58N增量型编码器的信号传递电缆长度可达200米,我有示波器的1米与200米后的信号对比图,差别不大,而且我们也用普通经济型PLC做计数对比,200米后没有问题(测试的就是ABZ三线的模式)。对比图周一上班贴上来。
信号的传递长度,与编码器信号输出能力、抗干扰能力、电缆线设计等很多有关,也与编码器的分辨率与转速(主要是开关频率,在高速时的失真与衰减),也不是用“屏蔽双绞线”那么简单的线缆,要有专用电缆线,德国海德汉的线都是自己生产的,我们的也是按我的要求定制的电缆。
GI58N的增量型编码器是5--24V,5V6线(A+,A-,B+,B-,Z+,Z-)、集电极开路(ABZ三线)的NPN、PNP与推挽式含反相6线的全兼容模式,电源极性保护、信号短路保护,也即是在5--30Vdc内所有线接错不会烧的,信号可传200米电缆长度的高工业等级编码器,超越日韩品牌在国内销售的编码器,在美国、欧洲经过2年实验测试确定选用在南非(欧盟项目)太阳能塔式发电厂系统(一个发电场要用8千多个编码器),今年已出口欧美数千套,明年已获数万套出口欧美订单————中国制造!我在此做个“中国制造”的广告,告诉一些总是只认进口品牌的人。

网友E:
我们的都才几米

网友F:
支持国产,中国的不一定比外国的差

网友G:
回复 网友B:
既然有这样的担心,何不在现场专门试验一下呢??话说我们现场编码器的线大约有50米,24V供电,信号时A,B信号,貌似都没有太大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D:
并行输出的绝对值编码器导线可以接多长?

网友D:
回复 楼主:
并行输出信号实际是高低电压开关类信号,与接近开关、光电开关类似,频率性特征不大,标准工业级的并行输出是推挽式信号(同时兼容PNP与NPN集电极开路信号),一般电缆传递100米都没有问题,但是经济级集电极开路的设计就难说了,看各家的设计,要看他经济到什么程度,放大电路设计的推动能力有多大,应该20米没有问题,如果传20米都没有,那么这种编码器可以直接扔了。

网友D:
并行输出的绝对值编码器应尽量选用推挽式信号,因为推挽式是PNP与NPN双向兼容的,能耐反向电压冲击,而集电极开路的是单向的,如果有反向冲击很容易烧坏,(在开机与关机时,如果电源系统不好,很容易有瞬间反向冲击,当电缆长度较长时,信号的高低电压变化会在电缆上反射而造成小反向冲击),并行输出的编码器,如果有一位烧坏,在信号端是永远的低电压,而接收端无法判断,接收端是通过多位解码的,只是出现乱码而不知道是哪一位出现了问题,很可能造成事故或生产次品,所以我反对并行输出编码器选用集电极开路的经济型。

网友B:
回复 网友D:
对于长线传输编码器信号的电缆,是否有什么要求?比如,必须要A+A-;B+B-;Z+Z-分别两两双绞,且电缆外层加屏蔽的那种?还是只要同一颗电缆外加屏蔽的电缆?这个有什么说法吗?

网友D:
长线差分驱动,即5V,A+,A-,B+,B-,Z+,Z-的信号,现在都参照国际电工协会RS422标准,电缆线也是要符合RS422的要求,如果一般的频率不高(30KHz以下),距离不远(20米以内)的,普通电缆也能走,如果频率高距离远,就需要专门的信号电缆,最好是双绞、屏蔽的。但是双绞屏蔽线缆的差别其实也很大,比如线材的材质,多股芯线外表面积,双绞的节距,电容电感特性,100KHz、1MHz标准频率下的延迟时间与衰减,屏蔽线材质与网线布置还是简单的混线卷绕,甚至只是铝箔?等等很多的差别,所以没法确定的说具体能传多远,建议示波器看波形对比,即出厂1米电缆与你长度延长电缆在你使用最高频率下的波形对比。

网友D:
HEIDENHAIN公司的屏蔽电缆
PUR [4(2 x 0.14 mm2) + ( 4 x 0.5 mm2)]
最长100 m ,分布电容为90 pF/m,延迟时间6 ns/m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所使用的就是NPN型输出的,估计这个也不会太耐用,我是直接将它连接到PLC的输入点,通过一系列的指令将其转化成角度显示出来的。
并行输出的绝对值型编码器的抗干扰能力会不会比增量型编码器强?

网友D:
回复 楼主:
是的,绝对值编码器的抗干扰性强,因为位置信息直接在码盘上的绝对值,即使有一次干扰,可再重新读取而没有干扰“痕迹”留下,而增量脉冲的受干扰后误差累积会有干扰“痕迹”累积误差。

网友D:
示波器对照图来了:————看增量编码器信号可远传多少米?
A编码器与GI58N编码器的对照(同为我公司编码器1024线,ABZ三线式信号接法示波器图形对比)
A编码器信号一米电缆及经200米远传后信号图形:
A编码器1米电缆
信号毛刺为略有高次谐波干扰(变频电机产生),但频率很高,一般接收端没有这么高的频率,干扰不影响。
A编码器信号200米电缆后

信号图形已经失真,底部大于0.7V作为“0”的标准,已经无法计数。

GI58N增量编码器的信号经200米专用电缆远传,1024线225RPM

信号图形几乎没有变化,信号幅度几乎没有下降,底部小于0.7V,计数没有问题。用国产小型PLC计数对比,正常读数准确。

GI58N增量编码器的信号经200米专用电缆远传,1024线1250RPM较高转速(信号频率21KHz)
因信号频率加快,图形略有失真,但是完全不影响计数。

结论:GI58N增量编码器配合我公司专用设计远传电缆,信号可远传200米

楼主:
看来编码器的好坏与传输信号的质量有非常重要的关系。

网友D:
是的,就算是我们自己的2款设计,测试的结果也是不一样的,在普通短距离时或低速时看不出差别,大部分情况下就一样用了,在长距离及高速时就能看出了差别,所以你要问我编码器信号传多远?在不知道编码器是谁的,怎么设计的情况下,我无法回答你,你如果有条件可以自己测试比较。
GI58N增量编码器已被欧美公司选用在世界最先进的重大项目塔式太阳能光热发电系统中(在南非及美国加州的巨大太阳能田),每个太阳能电站需要数千上万面反射镜做同步太阳轨迹跟踪聚焦,每个镜子要有两个编码器--中国制造的GI58N,我们已被通知明年需提供近2万只GI58N编码器供出口。这个测试就是按国外厂商要求做的,以对比编码器远传及抗干扰信号质量的(信号强质量好,就抗干扰效果好)。

楼主:
回复 网友D:
出口到国外比较厉害,那样可以挣更多的钱。
咱们公司的编码器是什么品牌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出口到国外比较厉害,那样可以挣更多的钱。
咱们公司的编码器是什么品牌的?
精浦GEMPLE
做到出口的管理要求很高,成本也高,要做各种第三方测试认证,包括新的无铅RoHS等,每隔一段时间厂方要来检查ISO9000的管理执行,同时作为我们也是要严抓质量,因为一旦出现质量问题退货返工,那损失就要很大了,所以不是靠“能吹带蒙”的啊。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们现在采购的国产的增量编码器,价格非常低,但大多数的用着还没有什么大的问题。
现在很多的用户对国产的传感器乃至电子器件还是不放心,所以在订货的时候会提到用进口品牌的。

网友H:
学习了,不错的回答!!

网友B:
21楼精华帖提供的数据、波形很好的说明了线长、频率的变化对编码器信号影响的关系。非常好的佐证。谢谢共享!

楼主:
还得是专业做编码器的,说的非常详尽。

网友I(2014-01-09):
楼主绝对的式编码器并行传输5米以上?什么型号?
有需求

网友D:
引用 网友I:
楼主绝对的式编码器并行传输5米以上?什么型号?
有需求
GES50/256 RE08 PDB,8位并行格雷码推挽式输出传100米。

网友I:
回复 网友D:

网友J:
做好防护和屏蔽,几十米之内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