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啥玩意

楼主(2013-11-23):
变频器上面拆下来的。 上面有B  E  C   难道是三极管

网友A:
在哪个位置上边的?

网友B:
晶体功率管

网友C:
早期的变频器用这种的,现在一般是用IGBT

网友C:
这个是IGBT

网友D:
东芝的IGBT单管1200V50A

网友E:
达林顿管,古老的东西,用处不大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东西怎么判断它的好与坏啊。

网友F:
是三极管吧

网友G:
是功率管吧,替换下来的啊

网友H:
小日本的
老家伙

网友I:
楼上说的有意思

网友J:
是IGBT单管或双极型达林顿晶体管吧。如果是好的,可以测量判断的。

网友K:
东芝的IGBT一般都是标B  C   E

网友L:
大功率的都有散热片的,这个难道拆掉了?

网友M:
引用 网友K:
很具体

网友N:
现在变频器用这个的少了!

楼主:
这东西怎么判断它的好与坏啊。才外,大家都说变频器用这个的少了,那么现在都用什么啊。

网友K:
就是代替380V整流后的接触器的,安川 ABB老机器经常有这种用法。

网友K:
就是相当于现在常见的DFA系列的整流和可控硅组合模块中的那个可控硅。

网友O:
这是达林顿管吗?

楼主:
统一的答案 在哪里。

网友P:
长见识了啊。

网友Q:
引用 楼主:
这东西怎么判断它的好与坏啊。才外,大家都说变频器用这个的少了,那么现在都用什么啊。
用IGBT

网友R:
在安川G5变频器里用作制动管

网友S(2014-01-26):
安川的有用到

楼主:
沉了很久的帖子,今天终于看到答案。不容易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