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用plc的两个脉冲输出来控制3个步进电机

楼主(2013-11-23):
如题,我正在做三菱PLC控制的机械手,其中没有步进电机驱动器,打算用三菱FX1N24MT PLC的两个脉冲输出端来控制3个步进电机来实现机械手的前后行、上下行和加紧松开,其中机械手模型上有两个电路,应该是实现这个功能的,但我不懂怎么用,求大神指点

网友A:
应该不行,没有驱动器控制不了电机的
【方案】
SL330织机电子卷取双送经系统应用案例

网友B:
楼主打算自己做驱动器?
【方案】
XTS 系统和基于 PC 的控制技术助力优化塑料软管的切割、卷绕和组装

网友C:
呵呵;还没入门;
【方案】
华北工控机的作用是什么

楼主:
回复 网友C:
没呀,本来是要用步进电机驱动器的,后来导师不让用了,说是用那两个电路就能实现,让我自己来研究,实在是头大啊

网友D:
固态继电器,这个应该可以.
【方案】
台达数控NC、伺服和变频器在非标铣床行业中的应用

楼主:
恩,查了很多资料,有一种方法是加硬件环形脉冲分配器和步进电机功率驱动器,其中带电容的电路可能是硬件环形脉冲分配器,作用是扩大plc的脉冲输出单元,二极管的电路可能是步进电机功率驱动器,作用是放大plc输出的控制脉冲
觉得这个挺靠谱的,我继续找老师问详细去

网友E:
看不懂这玩意怎么控制步进电机。

【方案】
工业整机RPC-2500P,助力构建更强大的工业边缘计算架构

网友F:
你的老师应该有方法搞定的吧……
【方案】
开放式自动化解决方案应用于风力发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