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1-23):
单位新建一个加热炉,通过可控硅控制加热器。加热可以设定。我发现这东西加热时,用电笔测量可控硅的阴极 灯一闪一闪的,用万用表测量电压也是变化的。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接通---断开----接通---断开。。。。。。这是工作过程,如果接入指针电压或电流表,会看到指针来回摆动。

网友B:
看看温度是否到了设定温度,或者接近设定温度。这应该是在调温,应是正常工作现象。

网友C:
正常现象。

网友D:
“用电笔测量可控硅的阴极 灯一闪一闪的,用万用表测量电压也是变化的。这是怎么回事。”

1、如果是通过改变可控硅的导通角,来改变输出电压波形,使输出电压变化,用电笔测量可控硅的阴极 ,灯不会一闪一闪的;
2、如果是双向可控硅,控制交流电占空比(导通周数/非导通周数之比),用电笔测量可控硅的阴极, 灯会一闪一闪的;
3、上述1时,电压波动的周期为0.02秒或0.01秒,由于视角暂留,你是看不到一闪一闪的,就好像看日光灯、电影一样,你不感觉到一闪一闪的;
4、上述2时,举例说“导通周数/(导通周数+非导通周数)之比”是50%,连续导通10个周期,截止10个周期,这时平均电压波动的周期就是0.4秒,电笔测量可控硅的阴极0.2秒亮,0.2秒暗,这样眼睛就可以看到一闪一闪的;

网友D:
5、关于视角暂留,是神经系统的感觉滞后消失的情况;
6、放电影时,是一帧一帧放的,我们看到的画面是连续动作的,原因就是前一帧的视觉没有消失,与后一帧的画面的感觉连起来了!
7、电影、电视都是一帧一帧放的,频率为50HZ,电视画面有时还会有闪烁,现在改帧频100HZ了!
8、当你在日光灯下,看一个快速运动的铅笔杆时,你会感觉到,快速运动的铅笔杆是闪动的,这是因为铅笔杆前一帧和后一帧画面在两个相距较远的位置上!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用电笔测量可控硅的阴极 灯一闪一闪的,用万用表测量电压也是变化的。这是怎么回事。”

1、如果是通过改变可控硅的导通角,来改变输出电压波形,使输出电压变化,用电笔测量可控硅的阴极 ,灯不会一闪一闪的;
2、如果是双向可控硅,控制交流电占空比(导通周数/非导通周数之比),用电笔测量可控硅的阴极, 灯会一闪一闪的;
3、上述1时,电压波动的周期为0.02秒或0.01秒,由于视角暂留,你是看不到一闪一闪的,就好像看日光灯、电影一样,你不感觉到一闪一闪的;
4、上述2时,举例说“导通周数/(导通周数+非导通周数)之比”是50%,连续导通10个周期,截止10个周期,这时平均电压波动的周期就是0.4秒,电笔测量可控硅的阴极0.2秒亮,0.2秒暗,这样眼睛就可以看到一闪一闪的;

详解

网友F:
控制交流电占空比

网友G:
温控器,一般都是过零触发的。采用的是PWM占空比调节,保持恒温。因为温度的控制惰性大,所以采用过零触发可以防止网侧的噪声产生。

网友H:
看来是过零触发的交流调压电路~!

楼主:
有时间我把电路传上来

网友I:
这就是教科书中说的--------宰波(斩波)

网友J:
引用 网友D:
“用电笔测量可控硅的阴极 灯一闪一闪的,用万用表测量电压也是变化的。这是怎么回事。”

1、如果是通过改变可控硅的导通角,来改变输出电压波形,使输出电压变化,用电笔测量可控硅的阴极 ,灯不会一闪一闪的;
2、如果是双向可控硅,控制交流电占空比(导通周数/非导通周数之比),用电笔测量可控硅的阴极, 灯会一闪一闪的;
3、上述1时,电压波动的周期为0.02秒或0.01秒,由于视角暂留,你是看不到一闪一闪的,就好像看日光灯、电影一样,你不感觉到一闪一闪的;
4、上述2时,举例说“导通周数/(导通周数+非导通周数)之比”是50%,连续导通10个周期,截止10个周期,这时平均电压波动的周期就是0.4秒,电笔测量可控硅的阴极0.2秒亮,0.2秒暗,这样眼睛就可以看到一闪一闪的;
行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