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1-23):
 最近,公司接连几起设备在使用过程中发生电气燃烧,刚开始时冒烟,打开电箱们后因空气进入,火苗就一下子串了起来,赶紧用干粉灭火器,火灭了,干粉的清理比较麻烦,开关、接触器等内部都是干粉。。。。。。下面是今天修的其中一台,还没完工。。。。。。这张是灭火后拍的着火点

楼主:
上面那张图片干粉太多,这张是简单清理后近距离拍的

楼主:
这一堆是今天拆下来的部分烧毁件
部分更换,不知道大家编号用的什么笔?我今天用的圆珠笔。
好了,下周一再接着修。。。。。。

网友A:
杂牌的接触器,不烧才奇怪

网友B:
最主要我看还是接线端子松动造成的。

网友C:
还好问题不是太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杂牌的接触器,不烧才奇怪
看清楚是什么牌子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主要我看还是接线端子松动造成的。
有可能,但我修的时候仔细看了下,可能是厂家装配时疏忽了,同样的负载,空开都是32A,但接触器一个配的是D1810,另一个配的是D1210,感觉是这个有点超负荷。。。。。。

网友D:
是不是选型有问题

网友E:
感觉电柜不规范,多根线接在一个断路器下面,

网友F:
烧多起,看来要旺,呵呵。

网友G:
接触不良可能性大些
线号不能用圆珠笔或中性笔写,要用油性笔,有条件最好是用线号机打印,最差也得去市场买点那种黄色带数字或字母的线号管。

网友H:
还是选型不对啊

网友I:
过电流了。接触器选小了吧。

网友J:
接触器是施耐德的吧,不错的我们也是这样的。主要一句话是点检不到位造成的。

网友K:
触点松动发热造成的吧。

网友L:
这个要注意了,如果不被发现就麻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选型有问题
我也是这样分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烧多起,看来要旺,呵呵。
这几天都成了消防员了,用了几瓶灭火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接触不良可能性大些
线号不能用圆珠笔或中性笔写,要用油性笔,有条件最好是用线号机打印,最差也得去市场买点那种黄色带数字或字母的线号管。
谢谢回复,由于条件所限,只能先这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M:
什么牌子的变频器
台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接触器是施耐德的吧,不错的我们也是这样的。主要一句话是点检不到位造成的。
接触器和小型断路器都是上海施耐德的,质量应该还不错,我分析的是接触器选小了或装配时搞错了,长时间超负荷运行造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感觉电柜不规范,多根线接在一个断路器下面,
个人觉得电控箱装配还是很规范,断路器下面也没有超过两根线,接触也很好。

网友N:
应该是接触器选型不好。过负荷发热导致短路引起火灾

网友O:
塑料都是阻燃的,还会着火?

网友P:
一般情况下因该是虚接或过载造成的吧!

网友Q:
山寨版施耐德接触器的结果,假货害死人啊

网友R:
问题不是太大!

油性笔用用吧

网友S:
接触器之间都没有间隙的吗

网友T:
接触不好的可能性比较大。安装好的设备不是自己做,必须重新上紧一次,还要定时检查。

网友:
回复 楼主:

网友U:
肯定是 触电常时间过电流 超负载 发热引起的  看一下选型对不对

网友V:
火烧旺地!楼主这是要发啊!

楼主:
引用 网友V:
火烧旺地!楼主这是要发啊!
呵呵呵,这又不是赚外快。

楼主:
引用 网友U:
肯定是 触电常时间过电流 超负载 发热引起的  看一下选型对不对
已经将接触器升级了,由D1210换成D1810.

网友W:
烧得可真够惨的了……

网友X:
冬天里的一把火,燒盡樓主的寂寞啊~~~~

网友Y(2014-03-23):
设备要经常点检呀

网友Z:
螺丝经常紧紧吧

网友K:
我这里每年过年时会紧一次

网友AA:
     测量下电流,以备参考.

网友AB:
维护制度不完善,保养人无责任心,管理不到位,激励制度不健全,不出事才怪呢!

网友AC:
太脏了,不着火才怪!

网友AD:
接触不良是祸首。。

网友AE:
清理干粉需要用空压机吹,很快就能吹干净,

楼主:
引用 网友AE:
清理干粉需要用空压机吹,很快就能吹干净,
用空压机吹是很好,但吹出来的粉尘有点吃不消。

网友AF(2014-07-18):
接触器 质量问题明显额定电流低于他的标识

网友AG:
夏日室温高 还是得多点检  每年夏天我都发现不少

前不久就有一台1500度的电炉 70mm2的铜鼻子由于氧化打火

网友AH:
所有的电器过热燃烧,都是接触不良和电流过大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