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主板故障

楼主(2013-11-23):
德力西22KW变频器的主板出了一个奇怪的毛病,面板给定频率的时候,电位器从开始旋转一直到半圈之前,数码管只显示POFF,拧到后半圈之后POFF显示消失,变频器开始从0赫兹上升,升到20赫兹,继续旋转电位器,旋转到满圈了频率才只有30赫兹,驱动波形正常,电机运转正常。把电位器旋转回去降频率,旋到半圈的时候,频率值显示突然消失,变成POFF,电机随即停止,RUN指示灯也随即消失。也许有的师傅说是我的面板或者电位器坏了,但是换了别的面板也是这种现象,只有换了主板,这种现象才消失,所以这毛病还是在主板上,请各位师傅帮我分析下这故障该怎么样解决!

网友A:
德力西变频器?没用过,确定主板问题,可以找厂家更换啊……

网友B:
回复 网友A:
估计是变频器内部直流母线电压检测电路有问题。

网友C(2014-01-27):
电位器能影响欠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