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变频器故障

楼主(2013-11-24):
变频器在通电情况下变频器操作板的运行指示小绿灯常亮,运行信号没接通,把变频器的所有控制线拆除运行小绿灯也常亮,变频器还有三相电压输出,请教各位老师是什么情况?

网友A:
呵呵;确认你运行来源是面板还是外部,或是通讯控制?

网友B:
变频面板有赫兹数显示吗

楼主:
运行信号是外部来源,显示赫兹

网友C:
是不是设置为面板控制了?

网友D:
没设置好吧

网友E:
说的不清,没法分析!

网友F:
有上电运行功能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