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1-24):
管道压力由1.2Mpa下降到1.0Mpa,但压力表反馈压力无变化,是压力表坏了?还是其他原因造成的?请教各位老师!!!!!!!

网友A:
是普通的远传压力表吗,如是,那就坏了

网友B:
按你说的型号QBE9000-16,其测量范围为0-16bar,而1bar=0.1 MPa。你的压力有12MPa,如果是这样则超压近8倍。

网友C:
压力表有问题

网友D:
回复 网友B:
这位大哥 人家说的是1.2MPA吧 。是数据一直不动了吧。先检查点的编辑问题,还有可能进水了

网友B:
回复 网友D:
楼主一开始发帖是没有小数点,当时如果我采用引用就可固定下来了。但你看:

我的回帖时间是:“2013/11/24 11:29:49 。”

楼主对帖子的修改时间是:“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13/11/24 19:35:03编辑过”这编辑就加了小数点。

网友E:
拆下来看一看是否回零,如果有条件校准一下。

网友D:
回复 网友B:
哦 知道了 错怪大神  敬请原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