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1-24):
cpu15-2dp sf灯、模拟量输入输出模块sf灯亮,打到stop位置后,cpu和AO模块sf灯消失,AI模块灯依然亮。是怎么回事,求教

网友A:
1,可能是模拟量模块的电源故障,检查模拟量模块的24电源是否正常,  2,是否引入了干扰,接地情况如何? 3,模块或者背板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