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1-24):
plc 用db块的位做触点与I做触点,编程的时候有什么区别?

网友A:
没有区别。

网友B:
区别在于:使用I区域的话,你修改的值将在下一个扫描周期内更新,而DB则是即时更新。

所以需要考虑扫描周期对于触点更新的影响,但是对于绝大多数的应用来说,这种扫描周期上的差异毫无影响,对于菜鸟编程者来说,更无需去考虑其中的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