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知道这块板子?

楼主(2013-11-24):
这线路板谁见过?日本小森8色轮转上的,这块板子低速不行,高速可以!它是跟伺服驱动通信的。谁了解能为我解释一下吗?非常感谢!上面有个电源,这里修的师傅说电源坏了带不了负载,说换了可是我做了记号,发现他没换!

网友A:
就那几个东西 都换了也花不了几个钱。。。拆零件慢慢量吧 先检测电源供给 还有这里没什么通信处理的吧 除了那插针连接排阻啥的

网友B:
没什么值钱的东西,就拆件吧

网友C:
研发出来是很值钱的,一旦量产就便宜多了。

网友D:
这东西看起来不复杂啊,上面就一个多路电源模块,和两个运放。如果说是电源模块坏了,你可以测量电压和测量带载能力判断啊。

网友E:
楼主还做了记号!真是细心啊!修好了就行,换什么没换什么 没必要追究吧?

网友F:
呵呵!
被忽悠了
人家故意说的

网友G:
查查是那个电阻或二极管不好了!

网友H:
故障板和好的板子对照下,弄清楚VR1-VR6及TP1-TP11各点正常值,板上标示很详细了。

网友I:
看来要学习弱电了,呵呵!

网友J:
看来要学习弱电了,呵呵!

好好学习

楼主:
回复 网友E:
问题是好几块都出问题啊!

网友K:
被忽悠的心裡不好受的

网友L:
电源就是输出正负15V的瓦数很小,换电容,集成块,试试

网友M:
这就是技术财富。

网友N:
应该不值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