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1-24):
小弟是个初学者,想找个编程软件 和模拟软件  联系一下    哪位前辈帮帮忙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小弟是个初学者,想找个编程软件 和模拟软件  联系一下    哪位前辈帮帮忙

三菱官网提供:GX Developer以及GX Works软件的下载,其中GX Works软件内置模拟软件。

网友B:
这个网上很好找。

网友C:
对的三菱官网上都有的,还有PLC实例的,你注册下就可以下载的。

网友D:
官网上有的
自己下载呗!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了前辈  我找到了安装了 还有个模拟软件  可是  模拟测试 启动之后  plc写入之后就没反应了怎么回事是我不会用还是没装成功

网友E:
回复 楼主:
如果是GX Developer里面那个 “梯形图逻辑测试启动/停止” 按钮变成蓝色的,说明仿真软件安装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那应该是安装好了  可是点了之后就出现了  plc写入写入完成之后就没反应了 我记得以前用过的仿真软件 哪个动作那个输出很明显  这个怎么用前辈  写入完之后  出现一个对本地软元件监控的提示  确认之后就没反应了

网友F:
         运行了吗?

网友G:
好像FX3U,仿真不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那应该是安装好了  可是点了之后就出现了  plc写入写入完成之后就没反应了 我记得以前用过的仿真软件 哪个动作那个输出很明显  这个怎么用前辈  写入完之后  出现一个对本地软元件监控的提示  确认之后就没反应了
用的什么版本的软件,仿真的是什么型号的PLC?

网友H:
回复 楼主:
很有可能是你程序有问题,或者用了那软件不支持的指令,造成程序没有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