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0plc运行中停机

楼主(2013-11-24):
因为在运行中下载,现在plc停机,cpu314的sf灯常亮,cp343-1lean的run灯亮,无法通讯该如何处理,新手急求

网友A:
把PLC 里面的东西删了,重新下载!

楼主:
回复 网友A:
现在我只有一根网线,但是无法通讯,该怎么办呢

网友B:
那就先考虑解决通讯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B:
求教了,希望您能跟我说说现在该怎么下手,我是一点思路都没有了

网友C:
这个应该用MPI口传了吧?以太网组态出问题了。我喜欢看图,楼主上图。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不是用网线就一点也不可能弄好了?

网友D:
运行中下载,是没问题,可能下载的程序或组态有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D:
那我现在怎么知道我是下的软件还是硬件

网友E:
借一根编程电缆,删了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E:
好像只能用电缆了。。。可是我没用过

网友F:
你是用什么mpi还是以太网下载的?换种方式下载一个空程序,你之前的程序或者组态可能有问题,能连上网之后,看看诊断缓冲区里的内容

楼主:
回复 网友F:
我之前用的是网线,现在借了一根mpi,该怎么弄呢

网友G:
SF亮 是有多种原因造成的!如果有模块坏了 也会这样子 重启一下CPU 然后看看有没有哪个CPU也有SF灯亮 7KF02 和5HF00故障时都会有灯 别的模块部份没有这个灯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我只有一根网线,但是无法通讯,该怎么办呢
那你原来怎么连上的?

网友F:
回复 楼主:
设置一下PC/PG接口后,就连接上吧,如果能在线硬件的话就直接读取诊断缓冲区,看故障内容,如果无法硬件在线的话,选择上载网络节点后,在网络节点里按CTRL+D就能直接读取诊断缓冲区

网友C:
楼主,这么多天成功了没有啊?等着学习经验呢。

网友F:
回复 网友F:
MPI连接上了吗?

网友H:
修改通信端口,用下载电缆重新下载。。。重新分配好IP,下载进去以后再改成TCP/IP端口就可以用网线下载了

网友I:
通讯或者程序存在错误,消除错误应该SF就正常了

网友J:
这样的问题是最难受的问题。慢慢解决,总结经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