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1-24):
75KW公频空压机电机星型运行正常三角形切换跳空开,马达吊出来可以正常完成启动,也可正常运转,但装上空压机星型运行正常三角形切换马上跳空开(空开已经更换了3个了空开为250A),马达星形启动时瞬间电流为460A左右平稳后电流为40A左右,切换到三角形时电流都没看清楚马上就跳空开,机械部分检查没问题。马达是原来烧掉重新绕的马达。请各位师傅帮忙出出招  谢谢了

网友A:
转换时最好有一个时间差,我怀疑是三角形吸合了星形才放开

楼主:
动作正常

网友B:
三角形的一头一尾是否接反?

网友C:
先检查线路再考虑元件与负载……

网友D:
75KW公频空压机电机星型运行正常三角形切换跳空开,马达吊出来可以正常完成启动,也可正常运转,但装上空压机星型运行正常三角形切换马上跳空开(空开已经更换了3个了空开为250A),换大一级的空开试试。

网友A:
拆开电机线,空载运行看一下

楼主:
如果头尾不对空转为什么可以正常启动呀!如果线路有问题为什么又可以空载启动完成呀!

网友E:
回复 楼主:
我也遇到一台18.5kw的伟力鼓风机,用星三角启动就跳电机断路器,直接用星型启动才可运行,转换时间无论用多久都会跳。

网友F:
以前也遇到过,换接触器时角型的线倒了,星角转换就跳,成了反切制动了

网友G:
检查一下接线是否正确。

网友H:
应该检查一下电机绕组的头尾接线是否正确。

网友I:
确定机头(压缩机)没问题?

网友J:
是不是转换时间太短了。

网友K:
估计是接线错误。

网友L:
引用 网友K:
估计是接线错误。

网友M:
是不是转换时间太短了

网友N:
线路的事情!而且肯定是三角型的头尾不对!查完相序重做就好了。

网友O:
坐等事实真相,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