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1-24):
那位大侠能告诉我,电工怎样去维修一台没有图纸资料,有plc 或单片机带变频器的非标自动化设备。

网友A:
根据工艺,外围设备分布,器件布局,可借助的操作及设备动作,逐步逐级分析,个人思路很重要,经验。

网友B:
要胸有成竹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想用个人pc进入plc或单片机看程序能进去吗

网友A:
回复 楼主:
单片机搞不定,借助plc程序进行故障处理,是很好的一个方式,能否进入看是否满足条件,plc未设密码,具备软件和相应硬件才可以。

网友C:
我的经验是输入端 输出端尽量搞清楚控制什么的,最好知道点气动液压类知识,然后听现场的人说问题状况,然后自己分析。一般只要以前使用时正常的后来不正常不要考虑程序问题。多半程序都不会有问题的。

网友D:
做多了,就会了.

网友E:
带PLC设备的没IO接口图纸蛮难懂的,万一坏的是输入输出继电器就难发现了,本身就没图纸什么的啊。

网友F:
经验,还有就是问操作工。

网友G:
边学边修,不行找会的呀

楼主:
以前在工厂,一有故障就调程序查图纸故障很快解决方便得很。现在帮小厂做,设备大都是非标设备几乎没有资料,新买的可以问厂商找原电工问一下,旧的就没得问了,烦得很。

网友B:
最怕是维修旧的设备,线路很多都改过,不知这条线有没有用

网友H:
要有耐心,能明白机器动作顺序

网友I:
这可麻烦了,先弄工艺,一步步来吧

网友J:
慢慢来,不要着急就可以搞定的!

网友K:
只有靠经验了

网友L:
先弄懂工艺,这个很重要。再高搞明白设备动作流程等基本情况,多询问现场工人出现故障时的状况,尽量掌握第一手资料。然后再对控制有个大概的判断,做到心里有底,这样去查线路就会相对容易点了。思路确实很重要,这是行动的指南!
另外,事后养成做笔记的习惯,好记性不如烂笔头!

网友M:
对这种设备我的经验是某些时候,从脚开始,那里不行从那里开始,理到心脏,可能会事半功倍

网友N:
关键还是首先弄明白其各输入输出端子的功能。

网友O:
一言难尽

网友P:
引用 网友C:
我的经验是输入端 输出端尽量搞清楚控制什么的,最好知道点气动液压类知识,然后听现场的人说问题状况,然后自己分析。一般只要以前使用时正常的后来不正常不要考虑程序问题。多半程序都不会有问题的。
有时候哪里都没问题,只是把某个参数设置错了

网友Q:
首先要故障定位,是执行元件有问题还是控制部分有问题,控制部分可以去查下程序,但程序一般本身是没问题的,进去看程序也就是看下相应的报警停机部分是哪部分导致的不能开机。

网友R:
要有耐心,能明白机器动作顺序,先要故障定位,是执行元件有问题还是控制部分有问题。一般程序不会出问题

网友S:
先要了解工艺,如果你很会可以根据要求自行设计改造电路

网友T:
跟操作工好好沟通,详细了解工艺流程,了解每个开关指示灯表示含义,然后进一步去分析控制原理,先排除外围简单元件有没有故障。估计要花很大的精力------

网友U:
只要有基础,但是需要清楚设备的运行顺序
应该还是比较好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