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1-24):
近日,接到车间投诉:一台自动收卷的翻转机构 不会停车,导致整个翻转架 卡死,顶坏了一条轴,现在不能用了。
而整个翻转架偶尔会自动翻转的这种危险现象 出现过很多次,电气技术人员都没有发现根本问题在哪里,最终导致事故了!
听了这个问题,首先做了初步调查:其中一个电气技术人员说:“可能是干扰,因为操作人员 只要将气涨轴充气 就会出现上述问题,有些时候会,有些时候不会.......”
另一个电气技术员说:“很奇怪,如果用手拍一下电控箱,有时候也会出现这样的自动旋转的现象。”
很显然我想到这个是一个软故障,打开电箱,我傻眼了,这个充气用的弹性气管和电器控制线丛中穿出来的,而每次充气的过程中都要拉动控制回路的电线,结果控制旋转的电线 已经和控制箱体造成短路,造成输入点接通所致!
此时的心情复杂和难以形容:
1、感慨设备设计和开发人员不关注细节,在设备上留下如此大的隐患,此时此刻 我反而感叹咱中国的电气技术水平参差不齐,高工都开发设备去了,剩下的交给现场的电气技术员草草了事,没有起到监管作用;
2、现在年轻的技术人员眼高手低,情愿去把问题看得复杂化,而不知道从简单的问题入手处理问题;
3、告诫现在从事这个行业的兄弟姐妹,既然做了这个行业 就要爱这个行业,多思考,多关注细节,多注重基础工作

网友A:
这种地雷最可怕

网友B:
查软故障最费脑筋。

网友C:
楼主反思到位。下一步抓落实吧。

网友D:
水平问题,也是管理问题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查软故障最费脑筋
同感

网友F:
怎么验收的设备,这样要认真想一想,每一个设备厂商交工前都是需要使用方验收的。

网友G:
气管怎么会和电线绑到一起?

网友H:
这个现像就跟我以前的一个故障差不多,我的是变频器报短路,从头查到尾,在到电机接线盒都没有问题,最后是在装好接线盒盖,顺收拉了下金属软管时才发现是由于软管的接头松动摩擦造成导线绝缘损坏,造成的短路。

网友I:
现场很多电气故障是小的细节不注意造成的,查到了就很容易解决问题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G:
气管怎么会和电线绑到一起?
真是晕啊!!

网友K:
引用 楼主:
近日,接到车间投诉:一台自动收卷的翻转机构 不会停车,导致整个翻转架 卡死,顶坏了一条轴,现在不能用了。
而整个翻转架偶尔会自动翻转的这种危险现象 出现过很多次,电气技术人员都没有发现根本问题在哪里,最终导致事故了!
听了这个问题,首先做了初步调查:其中一个电气技术人员说:“可能是干扰,因为操作人员 只要将气涨轴充气 就会出现上述问题,有些时候会,有些时候不会.......”
另一个电气技术员说:“很奇怪,如果用手拍一下电控箱,有时候也会出现这样的自动旋转的现象。”
很显然我想到这个是一个软故障,打开电箱,我傻眼了,这个充气用的弹性气管和电器控制线丛中穿出来的,而每次充气的过程中都要拉动控制回路的电线,结果控制旋转的电线 已经和控制箱体造成短路,造成输入点接通所致!
此时的心情复杂和难以形容:
1、感慨设备设计和开发人员不关注细节,在设备上留下如此大的隐患,此时此刻 我反而感叹咱中国的电气技术水平参差不齐,高工都开发设备去了,剩下的交给现场的电气技术员草草了事,没有起到监管作用;
2、现在年轻的技术人员眼高手低,情愿去把问题看得复杂化,而不知道从简单的问题入手处理问题;
3、告诫现在从事这个行业的兄弟姐妹,既然做了这个行业 就要爱这个行业,多思考,多关注细节,多注重基础工作
混日子的人少,钻研技术的人少!

网友L:
說的和做的 如果不能保持一致,會出現的問題會更多~

网友M:
工艺设计不到位

网友N(2015-02-07):
还好,没伤到人,要是伤到人那就麻烦了!

网友O:
嘴跑偏有没有?! 另外这个事情怎么能是软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