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调试工具

楼主(2013-11-25):
(无正文)

网友A:
楼主简单地介绍一下这个软件呗!

楼主:
可以用来做串口监听
也可以用来作为MODBUS主站,对从站设备发送命令,进行测试,其他通讯协议也可以,类似软件很多,我自己用这个比较多,分享一下。
这个图片就是作为MODBUS(RTU)主站的方式下发报文的截图,校验码是自动生成的。

网友B:
还可以,不过我还是喜欢用AccessPort调试工具,这个功能太强大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的,随后我再上传些工具软件。

网友C:
我想用别的软件连接串口与外部设备通信后,再用楼主的软件或者用AccessPort软件监控串口的数据流动,也就是查看串口的数据传送情况,呵呵,可惜不得。
也就是说,一个串口只能同时供一个软件使用,而不能用一个软件传送或者接收数据,再用另一个软件进行监控。
呵呵,两个软件同时共用一个端口,我的想法有点离谱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两个软件同时使用一个串口不行,可以再增加一个USB转串口,这样就可以在一台计算机模拟两个串口的收发数据了。

网友D:
回复 楼主:
看那些二进制码,就能知道哪里有故障?

网友B:
引用 网友D:
看那些二进制码,就能知道哪里有故障?
调试通信用的,也可以测试通信协议;比如

网友A:
查看收发数据是否正确,好东西!

网友E:
还没有做过类似试验。

网友F(2014-06-06):
楼主,我想问你一下,我用VB编程串口通讯软件的,校验码要怎么编写呢?我知道校验但不知怎么编写校验码,请教你一下!谢谢!

网友G(2014-08-11):
以前都是用modscan32来调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