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九阳豆浆机不加热,拔下传感器线会加热

楼主(2013-11-25):
自已用的豆浆机不加热了,打开查,发热管,温控都是好的,放一点水试会加热,放到指定高度不加热,我想是这个传感器坏了,拿下来一看是个不锈钢的罗丝,不是电子的,不知什么问题,拔下那根线会加热,豆浆会满出来。谢谢指教。

网友A:
楼主应该去下个相关的电路图看看,网上有,图片上的是液位传感哭喊温度传感器做到一起了,液位传感器的另一脚应该是接地了,很少是传感 器的问题,很多是传感器接到电路板上的高频电容的问题。

网友B:
估计这个是防溢管,里面脏污堵死了。
豆浆加热会沸腾,沸腾液位就会上升,如果没有开关保护,其就会通过豆浆机的出口溢出豆浆,所以就设置了一个防溢管,等豆浆到了这个上端的触点处,其就断开加热电路,豆浆机就停止加热,由于豆浆上面有豆浆末,时间长了会堵死这个开关触点,建议清洗一下。

网友C:
我有个回帖,在原来帖子的2楼有几份九阳的资料,楼主可下了看看。地址如下: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365751&page=1#l1892814

网友D:
3楼的链接里面说得很详细

网友E:
3楼资料很好!

楼主:
谢谢指教,我看了下朋友发的资料,那个叫防溢电极,把防溢电极那根线拔下来可以加热,豆浆会溢出来,接好不加热,我再找下问题,是哪个电阻坏了。我的2个万用表测量不出电阻,一个是电流卡钱表带电阻电压,一个是MF47,没装大电池10K用不了,我在工厂电工,电子真不好搞呀。

网友F:
资料不错,收藏一个,家里的是个杂牌的豆浆机。

网友G:
我家里有两个九阳的,是加热到温度电机不转

网友H:
原来也挺复杂的啊!!

网友I:
网上资料很多

楼主:
在淘宝网上买万能电脑板

网友J:
传感器坏了

楼主:
防溢管就是个不锈罗丝,怎么有触点呀

网友K:
引用 楼主:
放一点水试会加热,放到指定高度不加热,我想是这个传感器坏了,拿下来一看是个不锈钢的罗丝,不是电子的,不知什么问题,拔下那根线会加热

1.水放到指定高度,一点都不加热?
在放少一点,是不是加热。
2.这个传感器没坏,你看一下,是不是水(豆浆沫)接触到了这个传感器。
3.这个传感器属于电子的。

网友L:
回复 楼主:
看图分析 两种可能:1是R1变质阻值增大 2是C5漏电 两种都是导致芯片18脚电压下降 搞电子不能 就是要有耐心 细心!楼主要是有兴趣 自己买块万用表吧!又不贵

网友M:
这么多人说传感器坏了,估计就是传感器坏了吧。。

楼主:
那个不锈钢罗丝不是传感器,防溢管就是个不锈罗丝一头接电机外壳,一头接那个罗线,可能是,看图分析 两种可能:1是R1变质阻值增大 2是C5漏电 两种都是导致芯片18脚电压下降

楼主:
谢谢大家指教,放了几天今天试下好了,搞的我在网上买了电脑板,因是电脑板潮湿了,放了几天干了,可以正常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