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1-25):
我认为可以用单线圈也可以达到控制,不过看资料都说用的双线圈2位电磁阀,求解。

网友A:
如果断电了,你说状态会不会改变?

网友B:
双电控掉电后不会复位

网友C:
断电保护。

楼主:
哦。这样,单线圈到不到啊。学习了,谢谢高人

网友D:
我也是觉得是双线圈安全一点,我也遇到这样的情况,我们厂里的夹具也是双线圈的

网友E:
双线圈可以有三个位置

网友F:
双线圈保险一点

网友G:
呵呵;你把单线圈与双线圈工作的原理搞清楚,上面的问题就不是问题了;

网友H:
单线圈的断电会复位,在来电的话设备会动作,会造成损失。
双线圈的断电保持,来电保持在原来的位置,不会动作。

网友I:
学习力
这个我还没去考虑过

网友J:
电磁阀除了单线圈双线圈,换向阀结构很重要,根据需要选型。

网友K:
现在很多的设备上用的都是双线圈的,为了安全考虑。

网友L:
是不是双保险啊

楼主:
为了安全起见,是必须选择好合适的元器件.因为我以前从没有用过双线圈,都是用的单线圈.

网友M:
为安全考虑

网友N:
主要是功能

网友O:
双线圈2位的,不带弹簧复位的,断电不会改变状态;单线圈的带弹簧复位的,断电会复位;三位的断电会到中位。

个人认为三位没有二位双线圈的安全。

网友P:
引用 网友B:
双电控掉电后不会复位
有道理!

网友Q:
双保险吗

楼主:
那不是一个动作要占两个输出点了啊,是不

网友R:
原来如此,学习了。

网友S(2014-03-11):
还不是很懂啊

网友T:
双电控三位五通,是中封式?中泄式?还是中通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