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1-25):
近期接手一项目,要用200跟PC机RS232通讯的,用200未做过这方面的案子,请教各位有没有好的方法,谢谢!

网友A:
①485转232的模块
②买根原装通讯电缆

网友B:
这情况没有遇到过,也不知道该如何解决

网友C:
原装通讯线很贵吧

网友D:
回复 网友C:
可以用S7300的通讯软件、CP 5512通讯卡线通讯,用PPI方式。

网友E:
距离不远 普通的编程电缆就行了

网友F:
买专用电缆太贵的话,可以自己做,网上的资料很多!!大概就是把232转成485,然后接入PLC。具体查查资料!

网友G:
弄个232转485的通讯模块,再弄个通讯电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