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1-25):
  维控PLC与触摸屏在磨机上的应用

一、项目说明

  磨机的结构介绍:主轴电机,控制磨具的正反转,主轴上有个编码器,主轴可上升与下降动作;输送带,输送物料。

  工作原理:通过主轴上的编码器的脉冲读取,设定一个采样时间,经过计算得到主轴的转速。由于工作时主轴与物料接触,产生摩擦,致使主轴的转速变化,通过转速的变化,推出主轴的位置,实现自动控制主轴的上升与下降,从而控制磨机的工作稳定性。

二、程序分析

  参数画面:采样时间,空载转速,稳定转速,最小转速以及当前转速的显示,通过当前转速与三个速度的比较,实现主轴的升降控制。

  设置参数时需要注意的是:空载转速>稳定转速>最小转速(必须)。

  主轴转速的计算公式:T62为采样时间,C235为高速计数的寄存器,通过计算得到当前的转速,单位为r/min。

   转速与三个转速设置值的比较,空载转速D136>稳定转速D138>最小转速D140,M12为下降,M11为上升。

三、总结

  灵活的应用编码器计算出转轴的转速,通过转速与摩擦力(即转轴位置)的关系,即实现了磨机主轴自动升降的功能。

网友A:
应用案例,简述了原理。

网友B:
能再详细点就好了

网友C:
看起来还不错,有机会试验一下就好了

网友D(2014-03-02):
可不可以这样理解:摩擦力大了速度下降时把主轴上升一点,反之下降一点?
谢谢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