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1-25):
在水处理系统中PH值是一个不太好调节的过程,PH的滞后性会很长。这段时间在做一个工程我用的就是西门子200的PLC的PID控制功能用变频器的频率转速来对PH值的调节,现假设PH设定值是9 排水口的PH值是11.5现在要加酸,把酸加进中和池进行调节。但是没有缓冲池,所以这个中和池也是在一边排放一边加酸进行中和调节。因为加酸进去后反应过程需要一个反应时间,所以PID的值无论怎么设定都不能把反馈值稳定。求助各位大师有什么好的建议。

网友A:
供参考:pH属于非线性特性,调整PID比较麻烦。如果对方能否提供中和曲线、中和反应速度、溶液浓度参数作参考可能好一点。加入的酸在中和池要进行中和反应,一定要了解下反应时间及纯滞后时间。变频器是否是控制排水泵?是,则泵和pH计的取样点尽量接近水池,目的是减少纯滞后时间。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用的就是LG的变频器在控制水泵,200的PLC给出模拟量来控制变频的转速。PH计的探头就是放在中和池,中和池也有搅拌机在搅拌。PH计就是在中性时的数据反应非常敏感。所以我调试了好几天都没能成功,请在指点。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中和曲线,和反应时间我现在还没有摸透。酸的浓度是百分之18

网友A:
回复 楼主:
PH计的探头放在中和池可能有问题,在搅拌的水中你的探头测的值可能是波动的,在一个相对稳定的环境测得的是一个相对稳定的平均值。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的探头如果放在出水口,那么中和反应时间是有一段过程的,也就是存在着变量的滞后性。那样的话虽然反馈值比较稳定但是也存在很难调节的情况。

网友A:
回复 楼主:
中和反应需要时间这是客观存在的,不会由于探头安装在池中而缩短,PH的电极按要求应该安装在流速稳定的环境中,因此在实际应用时,连安装在主管道都觉得流速不稳定,而采用在支管上取样的方法,为了减少滞后,都是尽量来减少主管与支管的长度。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由于进水有波动,进水量并不稳定所以中和反应的时间也就存在着偏差。就算我做一个曲线来控制变频而不采用PLC的PID的功能也还是存在较大的误差。调节难度依然存在。

网友A:
调节难度是由于系统滞后和非线性。建议:探头放在出水口上,如果仍放水池,只能加点数字滤波使波动有所减缓,在可能的前提下尽量使比例度小点,以提高系统的放大倍数,系统有一定的波动范围也就行了。

网友B:
不是你的控制有问题 而是这种工况确实很难搞头痛的事 基本上搞不好 除非在一个比较稳定的容器里调节就可以 不然好难呀 每个测点的结果都有较大偏差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现在准备采取比例调节阀和变频器一起加以控制,可能不采用PID功能了。用逻辑来控制,在某个反馈值的时候输出量跟谁变化,但我依然没有把握能做好。

网友A:
回复 楼主:
你说不用PID了,但比例调节阀就具有PI功能。试后的结果如何,来说一说,也许对网友会有启发作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现在就等比例阀的回来。希望大家继续给出建议。

楼主(2014-01-07):
回复 网友A:
我现在采用了电动调节阀进行加酸量的开度调节,我现在用了两个PH计分别放在两个池子,第一格池子与第二格池子在底部有一个正方形的孔是联通的。进水与加酸点都在第一格池子上进行。两个池子的水位是同等液位的。我在加酸的时候第一格池子的PH计反馈的数据就比较乱,第二格池子的PH计反馈值就比较稳定。因为经过了第一格池子的充分反应后第二格池子算是比较稳定了。这样就出现了我采用PLC的PID控制利用第二格池子的PH做反馈信号会出现超调,因为第一格池子的水流到第二格池子的水估计有十几分钟的停留滞后时间在里面。而我用PID串级控制也就是第一格的PH值做副调节第二格池子的PH值做主调节也还是很难控制最终的PH值稳定在6-9,求助我这PID该怎样设置或是采取其它什么方法。

网友A:
回复 楼主:
用串级控制,并且主、副调参数的选择等思路是对的。现在的问题是对方没有给你中和反应的曲线及反应时间等,所以你等于是无目的在摸索,可想这难度是挺大的。你的PLC有没有变比例度增益的功能? 如有,可以考虑用此功能来克服中和反应的非线性。

楼主:
回复 网友A:
现在是由于这个工业废水的PH值在实验室里做出的数据都不一定稳定和准确,所以也给不出非线性的曲线。反应时间更是由于废水的状态也不稳定也不很准确,有的说估计是5分钟能完全中和反应。所以如果是5分钟的完全中和反应我就不知道积分时间应该给定多少了?

网友A:
回复 楼主:
一般情况下副调大多只用比例作用,因为副调的放大倍数是很大的,故其校正作用也是很大的,有时也可在副调中加入微分,两者的目的是尽量使余差小。积分的作用是消除余差,在参数整定时,在过渡过程出现衰减曲线时,再考虑加积分,如果一开始就比例、积分一齐上可能会越调越乱。对你的系统不了解,所以说不准。但主调要加积分,可能已要在3-8分或更多。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因为我的副调节器的反馈值并不能真实的代表正确的值,因为酸与碱在同一个池子中并未能完全中和反应。主调节器的反馈值就比较带有准确性了。所以我不知道串级能否起到作用。副调节器的取样信号是在第一格池子,主调节器取样信号是在第二格池子里。两个池子在池子中底部有一个直径300左右的口联通的。从第一格格子加酸后到达第二格池子可能有5到10分钟滞后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