录音机维修求解

楼主(2013-11-25):
小录音机播放、正反倒带电机均不转。收音机能正常播放电台。拆开后量变压器输出侧为9.2v,整流后电压为12.5v。按下播放后,变压器输出侧为6v,整流后电压为4.5v,电机两端也为4.5v.直流电机为9v电机,单独给电机加9v直流电,电机能转。

网友A:
不是太懂这个,帮不了楼主,但再小的支持,也是一种力量,帮楼主顶下帖子

楼主:
补充一下,电机两级并联一个电解电容(同时用于桥式整流的滤波)和一个小贴片电容

网友B:
看下焊点是不是有虚焊了,照你说的电压低了啊。

网友C:
看看是不是电机有点卡啊

网友D:
电容量一下!失容了吧!

网友E:
查调速电路部分。

网友F:
回复 网友D:
要围绕变压器,整流滤波电路检测。会有收获。

网友G:
楼主,小电机的额定电压是9伏的,电机的供电电压是4.5V,电压明显的偏低,自然就带不动电机运转了,检查一下那个大滤波电容或者换一个同样型号的,基本上就可以搞定了。

网友H:
直流电机为9v电机,单独给电机加9v直流电,电机能转。  这说明故障还是在电源部分,逐一检查整流、滤波部分。

网友I:
看一下整流后边录音机部分是不是有短路

网友J:
呵呵,这种东西应该是好修呀!

慢慢整理一下思路,比工控电路好修滴

网友K:
这个东西好久不用了,现在电子产品更新换代太快了。
还是现在的数码的好啊,存储、删除、录制都方便。

网友L:
如果单给9V电机能转,是整流二极管和电容比较多

网友M:
现在还用这东西?还是别修了吧

网友N:
整流滤波电路检测,整流前后电压测量一下.

网友O:
测一测电流,应该几十毫安

网友G:
楼主,怎么样了,好了吗?

楼主:
换了四个整流二极管,换了滤波电容,故障依旧。无意中拉直了录音机的开关线,好了。应该是线虚了。谢谢各位。

网友P:
还修啥呀,还不够工钱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