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1-25):
380V三相电的变频器。拆回来后,现在维修的地方只有220V的市电。怎么用市电测试变频器呢?

网友A:
新手围观学习下,希望有大神出来解答下这个问题

网友B:
维修的时候做一个220转380的隔离变压器 ,整流滤波后直接接变频器滤波电容,串个灯泡维修安全些。

网友C:
买个380变220的变压器倒着接就行了,然后给变频器供电姐R T。

网友D:
单相AC220V/380V变压器买个,一般小功率的都可以测试;

网友E:
楼上说的 可以检测。可一般不能带负载检验啊!

网友F:
楼上的方法最简单实用!

网友G:
引用 网友C:
买个380变220的变压器倒着接就行了,然后给变频器供电姐R T。
你好,220v变380后,确定是380接变频器输入端R 、T端吗?必须接R、T端,还是任意两相输入?

网友H:
弄个220v变380v的变压器,接RST这三相随便接。

网友I:
应该是接RT 端。

网友J:
学习一直,变压还可以反过来,那好像不可以吧,应该买升压器,220升380,220V还可变380V呀

网友K:
变压器,升压器说法不同,难道升压器不能叫变压器吗?升压不也是在变呀嘛。没必要咬文嚼字了。

220变380后,就接在变频器的输入端,对于三相输入的变频器,接输入的任意两端即可。

网友L:
这样会爆炸吗

网友M:
220V两根线直接接在三相变频器上是不能调试的,参数会显示,但是不能操作。

网友N:
引用 网友J:
学习一直,变压还可以反过来,那好像不可以吧,应该买升压器,220升380,220V还可变380V呀[/qu
哈哈哈哈,看来还是要好好学习的啦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是测试37千瓦的变频器。小功率的220V转380的变压器要用多少功率

网友O:
引用 网友G:
引用 网友C:
买个380变220的变压器倒着接就行了,然后给变频器供电姐R T。
你好,220v变380后,确定是380接变频器输入端R 、T端吗?必须接R、T端,还是任意两相输入?

一般随便接2相就可以,有的变频器里风扇或开关电源另有变压器供电的,则需接在变压器的2相上。

网友O:
有输入电源监测的机子,还要在菜单里屏蔽输入缺相保护或在驱动板上屏蔽保护点。

37KW如果想用1.5KW以下的电机短时间空载测试的话,买个全铜线的500VA变压器就可以啦,自偶接法可以带1000VA左右负载了。

网友G:
回复 网友O:
ok,谢谢,那就随便接,不行的话再调换两相就是了。

网友G:
回复 网友O:
自偶法是否可以细讲下,学习下,谢谢。

网友P:
有的变频,接220V,它报缺项故障

网友Q:
看看有没有其它方法

网友O:
引用 网友G:
自偶法是否可以细讲下,学习下,谢谢。

网友G:
引用 网友O:
引用 网友G:
自偶法是否可以细讲下,学习下,谢谢。
自偶法?没懂,需要36v变380v?一是无36v,二是同是变380v,36v变380v能比220v变380带载大一倍什么意思?

网友R:
买个电压可调的直流电源不是更好,三相的把直流电压调到530V左右RST 任意接两根 这样也不会报缺相 最好还有220-380V的变压器,这样可以更好的检查变频器(你懂的)

网友S:
这个是我维修用的220转380的变压器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是测试37千瓦的变频器。小功率的220V转380的变压器要用多少功率

呵呵;这么大功率的用这个可以调节参数用,或带个几百W的小电机也可以运行;
但要测试大的电机这种方法是不可能的;
另外与具体的变频器品牌及型号也有关系;
有些变频器7.5WK以上的就算输入单相的AC380V电源,也会报输入缺相,不能进行任何的操作,所以还是要按具体的变频器来区分对待;

网友T:
学习了,大家的见解不同,还需楼主自行实验,有时间我也试一下!

网友U:
用市电最多接上电源调调参数,带负载是不可能的

网友V:
加个220变380的单相变压器。接变频器的RST任意两个端子。报警的话屏蔽缺相报警。

网友W(2014-01-18):
回复 网友G:
一般情况下接任意两相都可以,但是有的变频器里边的变压器是从RST中的两相取电的,所以就得接取电的两相了

网友X:
好在我厂里有380V的电源  不过还是谢谢大家又让我学习了一招

网友Y:
又学了一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