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用桥架扣锁

楼主(2013-11-25):
 电缆桥架盖板安装时所需要的桥架扣锁一般分三种:免焊扣锁、“7”字型扣锁和焊接扣锁。免焊扣锁是用于宽度小于  300mm,厚度小于1.0的桥架;“7”字扣锁是用螺丝锁的,一般用于宽度大于200mm,厚度大于1.0的桥架上;焊接扣锁是直接焊接在桥架上,但是铁板的厚度不能太薄,否则焊接部分容易穿孔。客户可以根据自己的要求选择合适的  桥架扣锁。而水平桥架一般不用扣锁,直接盖在桥架上边就好。玻璃钢桥架扣锁可以选用不锈钢桥架扣锁,带碗垫的  桥架扣锁保护盖板表面。另外还有双梯边桥架扣锁和单梯边桥架扣锁,和各种特殊桥架扣锁可根据实际施工需要定制。

网友A:
楼主最好能配几张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