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1-25):
一条生产线上运送产品,我要检测产品到位没到位,使用什么检测器件呢?另外一般用于位置检测的元器件都有哪些呢?希望指点一下。

网友A:
行程开关
光电开关
编码器
其他的没有用过!

网友B:
和你的产品有关,金属类的可以用接近开关,塑料或者其他的就无法用接近开关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行程开关
光电开关
编码器
其他的没有用过!
我也是这么想的,这些传感器足矣了。

网友D:
光感开关可以吗

网友E:
还有光纤传感器

网友F:
一般来说要求不高的话行程开关,光电开关什么都可以了。

网友G:
用个光电就可以了。

网友H:
光电感光很合适。
产品到位就把光源堵死,产品不到位光源始终存在。

网友I:
主要看你的产品适合什么样的,行程开关,接近开关,光电传感器,编码器,旋转变压器,光纤传感器,等都是可以位置检测的

网友J:
光电和光纤的就可以

网友K:
有一种两个一组对射的,如果物体挡住就有信号

网友L:
行程开关成本最低,精度稍差;接近开关,光电传感器成本刚好,精度一般;编码器,旋转变压器,成本高,精度高;光纤传感器成本最高,精度很准确。看看你的设备怎么选。

网友M:
行程开关是最经济的了,但定位不准呀。

网友N:
常用的就是上述这些了,光电开关使用最多也最经济。

网友O:
回复 网友B:
电容接近开关可以检测很多非金属物体!

网友P:
是什么东西需要检测

网友E:
看被检物多大而选开关

网友Q:
引用 网友I:
主要看你的产品适合什么样的,行程开关,接近开关,光电传感器,编码器,旋转变压器,光纤传感器,等都是可以位置检测的
说得好,根据不同的检测对象来确定合适的检测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