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1-25):
台达VFD-F18.5KW原来是烧了一个模块,换了后929光耦也坏了我换好后上电.不开机时上臂电压负7.8三个样的下臂电压是8.2三个也是一样的.我接了二个灯泡后开机显示OC我把光耦的12脚短接后开机上臂的电压是2.3三个一样的.下三臂的电压没有变多少仍为负7.6左石.我查了一下下臂的电源是24V应差不多不知是什么原因求教各位帮看一下什么原因谢谢了

楼主:
希望得到高手和同行们的支持

网友A:
有输出的时候你的模块又炸了,带模块怎么能脱开保护呢,报OC驱动电路肯定有问题。

网友B:
上三臂和下三臂电压不一样的是正常的

网友C:
可以用示波器看波形是否一致,也可以用数字万用表的交流档测量,在待机状态下应该为0,在运行时因为有交变电压输出,所以应该有电压值,如果平衡的话,就没什么问题了。

楼主:
发表于:2013/11/25 21:44:11 #5楼 可以用示波器看波形是否一致,也可以用数字万用表的交流档测量,在待机状态下应该为0,在运行时因为有交变电压输出,所以应该有电压值,如果平衡的话,就没什么问题了。 谢谢我查下

楼主:
谢谢二楼的提示,我是把模块拿下来试的

网友D(2014-01-27):
短接错了吧

网友E:
回复 网友D:
应该是短接3   4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