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1-25):
大家好我是一个生手。目前做一个东西就是用旋转编码器(1000)线的,同步主轴的速度到步进上、主轴和步进的转速比是38/1,不知道究竟怎么写程序。哪位大大给指点一下,谢谢了

网友A:
这个PLC频率不好抓,关键在正常速度是R/M  但是要同步这个精度肯定不够,比方R/S  或者转/毫秒来侦测,这个还真没碰到PLC有读频率的 。只要能抓到频率,然后乘以齿轮比,把这个频率作为你的伺服脉冲频率,当然还有个长度问题脉冲个数问题 你要考虑进去。

网友A:
原先我们做过一套设备室日本人的电控   A系列PLC  加定位模组  等于就是一个卷纸长度裁切机器,卷纸出来编码器压在上面,,设定个长度编码器反馈回来的不对就补偿。当然如果编码器抬起来那就飞车了。不安全。

网友A:
坐等高人回答啊  可以试试脉冲密度。我也在看这个东西对这个有点兴趣。不要用编码器 用进接开关,然后马达后面加码盘。就像个圆形的盘 外端割20个或者其他个数的体形。用接近开关感应。  比方010 ON   【SPD X0 K100 D0】

网友A:
可以实现 效果太差

楼主:
我现在就是很郁闷。用这种方法,我是主轴能到5000转。感觉就是加速度时候,步进跟不上,慢慢加速步进能很好跟上,我现在是用高速计数,用一个计时器,在60毫米内采集高速计数个数然后发给频率的变量。感觉不行瞬间加速度,步进会跟不上的样子(我的脉冲输出个数是需要调整的)加你QQ了

网友B:
等楼下的精彩回复啊!这种控制方式没用过。

网友C:
看样子是步进变伺服。

网友D:
樓主這樣的應用 歐美稱做電子齒輪  主軸與從軸比例跟隨的控制 不過從軸都限定在伺服(低貫量的伺服) 利用伺服高響應的特性  而樓主確是錯用歩近(特性剛好相反)效果一定不好

网友E:
实时同步有点难。

网友F:
可以用编码器的单相输出作为步进驱动控制脉冲,步进驱动器设1000的细分,即有了同步脉冲,而要取38/1时,要加一38计数倍频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