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输出550多V

楼主(2013-11-25):
启动到50HZ 属输出500多V  用万用表交流挡测的,,,请教,

网友A:
朋友,用普通指针万用表和普通的数字表是测量不准的,指针式要想准确,必须改装一下,数字表好一点的像福禄克之类的是可以的,我见过有人用过优利德的也可以,不知是什么型号。注意型号

网友B:
我也发过同样的贴,普通的万用表测不准的,变频器只能降压不能升压

网友C:
我也只知道普通的万用表不能测变频器的,要特殊的才行,哪位大虾告诉哪种型号的可以啊,等有机会让老大买个来耍耍。

网友D:
我用的福禄克B317钳形表,

网友E:
机械式的可以测

网友F:
看到过有人用福禄克的表测的,准确性不知道怎么样……

网友G:
如果变频器的输入是380V,变频器的输出就不会这么高。直流母线电压差不多是550V。而不是交流输出。量的不对。用模拟表量试试看,

网友H:
回复 网友A:
福禄克量的时候也有点不准,我用的是17B,建议作者用指针万用表,因为变频输出的交流电的谐波成分太多了,数字万用表量不是很准哟!

网友I:
要用有真有效值功能的数字表就可以,不是什么品牌的问题。

网友J:
变频器输出电压测量要用整流系仪表,指针万用表是磁电系表头,无法测量的,数字表也无法测的,不管是啥牌子的表,原理一样的..

楼主:
我是菜鸟。是表笔接触不好,。谢谢各位大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