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1-25):
我们学校有一台 ABB ACS800,做实验用的。 main circuit board 是 RINT5211c, motor control board 是 RMIO-01, 每次上电就出现 PPCC link 错误, 我改成 external power supply 也不能工作。

我们用的这台机器,RINT5211c 和 RMIO-01之间没有 optical fiber link。 以前是可以工作的,能够控制电机。现在不知道怎么回事,一上电,风扇就从来没有停下过。请问是那个件坏掉了,我们想换掉。

网友A:
为何要用外部电源给电子板供电呢?改成内部电源供电试试看,用外部电源供电的话,那个风扇就是会一直运转的。至于那个PPCC LINK,得查查故障手册看看了,指不定就是哪里没有设置对或者连接对。

网友B:
通讯有问题吧。大功率的主板供电和进线是分开的。你现在应该报警的啊,或者你的有没有PLC控制之类的。仔细查下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如果设置成 internal power supply, 就是PPCC link Fault,reset 都没有用。用 external power supply,起码会屏蔽掉 这个fault。

楼主:
回复 网友B:
没有任何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