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1-26):
下面是我列举出来常用的电解电容(不包括主回路的滤波电容)
6.3V 2200uF
10V  220uF
    1200uF
16V  22uF
    470uF
    680uF√
    1000uF√
25V  47uF
    100uF√
    220uF√
    330uF√
    470uF√
    1000uF
    2200uF
35V  47uF√
    100uF√
    120uF
    150uF
    220uF√
    330uF√
    470uF
    560uF
50V  22uF
    47uF√
    82uF
    100uF√
    160uF
    220uF√
    470uF
63V  330uF
    470uF√
后面打勾的是我有备货的

下面是我个人自己总结出来的代换原则,多用于开关电源电路跟驱动电路上的电解电容

电解电容替换方法
1.要尽可能地选用原型号电解电容器。
2.一般电解电容的电容偏差大些,不会严重影响电路的正常工作,所以可以取电容量略大一些或略小一些电容器代替。但在分频电路、S校正电路、振荡回路及延时回路中不行,电容量应

和计算要求的尽量一致。在一些滤波网络中,电解电容的容量也要求非常准确,其误差应小于±0.3%~0.5%。
3.耐压要求必须满足,选用的耐压值应等于或大于原来的值。
4.无极性电容一般应用无极性电容来代替,实在无办法到时可用两只容量大一倍的有极性电容逆串联后代替,方法是将两只有极性电解电容的正极相连或将它们的两个负极相连 。
5.在选用电解电容时,最好采用耐高温的电解电容器,耐高温电容的最高工作温度为105℃,当其在最高工作温度条件下工作时,能保证2000小时左右的正常工作时间。在50℃下

使用85℃的电容时,其寿命可达2.2万小时,如果此时使用高温电解电容,其寿命可达9万小时。

替换注意事项:
1.偶合,旁路,退偶,信号等电路,替换电容不宜过大,微发越大,加电就会有电压冲击,会烧坏管子。
2.在滤波电路中,替换的电容原容量不宜超过原容量的2倍。
3.78XX系列稳压管后的电容容量应该与原来的一样,或者大不超过5%。
4.替换电容的高度跟直径不能超过原额定的1.5倍(比如原电容10mm高,替换的高度不得超过15mm),因为电容是本身是储能原件,对周围元器件的会产生电感等影响。
5.变压器和整流管的电容,替换的容量不宜超过原额定的1.5倍。刚通电瞬间,由于电容两端电压不能突变,所以整流管上和变压器上的负担很大,如是后面的滤波电容过大,使输出电压上升过慢,导致变压器/整流管等长时间超负荷工作,会被损坏,或是引起过载保护等问题。

由于个人的能力有限以及疏忽,如有错误,望不吝赐教。

楼主:
关于铝壳固体电容选择和购买,常用的替换原则

大家习惯了电解类电容的容量耐压的标志,对于电容的认识往往只记得容量,电压,这当然没有错了,但是往往却忘了最重要的部分-[电容的材质],当我们替换选择一些电解类的电容时,

当然是要按照与原使用型号的容量耐压贴近的,因为这是因为电解电容的本身电解液或者电解质的原因,高压替换低压,高容量替换低容量,都是正确的认识~

    但在固体电容的选择上,是不能按照这样传统的替换概念的,因为固体电容的半导体材质决定了它与电解的替换有很大的选择空间的,固体电容强调的是低ESR,高耐压,以及比以往高

档电解更好的耐高温性,换句通俗的话来说除了顶级电解有的优点,它不仅完全具备,而且性能更为卓越,而且具备更高的耐压,更好的低ESR,所以更换固体电容,大家不要老觉得容量够不

够啦,电压会不会太低啊这些概念性的错误~

关于在变频器上的代换,我没有买过固体电容来代换,所以没有什么经验,希望有经验的大大来补充完善!

网友A:
经验分享贴,坚决支持

网友B:
很好的经验

网友C:
感谢分享,这个没有动手实践过。

网友D:
支持经验分享贴!谢谢! 学习了

网友E:
这个很经典

网友F:
前几天我买的35V1000UF的电容装好后送电接着就鼓了,找了一下原因,是电压等级达不到35V,换了个50V的就没事,原件是35V的,不知道是冒牌的吗?

网友G:
经验积累中

楼主:
回复 网友F:
对于我们这些维修的人来说,购买好一些的电容非常必要!像我维修完后有给人保修3个月,所以电解电容我都买黑金刚跟红宝石,尼康也买!唉!都是小日本的!没办法啊!

网友H:
带换时千万注意,有的是民用级,有的是军品级,要看好

网友I:
哪有这么多名堂。变频器用的电解电容代换很简单:耐压和容量不低于原型号即可,容量大些更好,稍微小一点也没事。
倒是安装尺寸要注意,有些小功率机型设计比较紧凑,电容太大或太高可能无法安装。
最要紧的是注意电容质量,电子市场多数是什么套壳的、换皮的,内芯多数是二手拆机电容,这种还不算最坏,还有些无良的商家虚标耐压值和容量值,这种就要注意了。
电解在变频器中的应用还有一项重要参数!多数人忽略的!那就是耐温值。电解电容有85度、105度、125度这些分别!85度的最好别用,125度最好,比如日本nichicon尼康 BT系列 ,安川变频器里面都是这种。

网友J:
支持经验分享贴,好帖已收藏。

网友K:
很好的电子元件使用经验,学习了,以后再使用中会注意这些的,谢谢楼主无私奉献。

网友L:
好贴 希望多发这样的帖子。

楼主:
回复 网友I:
你说的也很对!确实不少无良商家翻新不说,还虚标神马的!最是蛋疼了!!!

网友M:
很好也很详细。

网友N:
很好的经验,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