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1-26):
今天碰见了一个问题,现场通过西门子模拟模块量输入模块采集现场的温度,当现场的仪表发生问题的时候,如何利用PLC对其作出判断?首先想说的是,现场仪表损坏应该有好多种情况,例如断路,短路,仪表损坏测量不准,这个针对各种情况,能不能进行判断。请教各位大神。

网友A:
没有遇到这种情况

网友B:
仪表好坏分析 可以这样 一般情况下温度不易坏 但容易出现漂移的现象 就是测量值与实际值相差很大  PLC上位机只能显示这个值 但是如果被测点出现断线的现象有的上位机是会显示###号代表这个点没有数据传上来 还有的会显示一个最大值 还有显示最小值 和负数 都说明仪表传送信号过程中出了问题 问题也是多样话的 如仪表供电问题 PLC IO点问题 这些都是用万用表可以直接测出来 如果二次仪表代有显示功能的也可以目测出来 测量值是否偏差过大 也可以用电阻挡测直流电阻 带有变送器的测直流电流 温度变送器容易出现漂移现象 这个情况只能用标准电阻直流电阻箱进行调校 不可没有标准的情况下调效 只会越调越不准确

网友C:
同意楼上观点,一般在现场用万用表和替代法都能判断出好坏。

网友D:
漂移出现的多一些

楼主:
现在甲方要求用程序来判断现场仪表的好坏,把我给难住了。想通过模拟量采集回来的数值,PIW0,PIW2等和对应的0-----655535的数值进行比较,如果仪表坏了,应该对应的值是不对的。只能这样初步判断了?

网友E:
一般用万用表测mA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