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1-26):
各位师傅:一台普传7600  7.5KW变频器,维修换了IGBT,试机下常,但是呢?一加上一对轴流风机,就电源喘气,显示屏随之也一闪一闪,轴流风机也是随之速度跟着闪。也就是说:不加风机正常运行,加上风机后,不用运行,上电就喘气,我怀凝是电源带栽能力差,但是怎么能查到原因呢?各位师傅帮助解答好吗?

网友A:
电容换新

网友B:
测一下直流电压

网友C:
单独电源假负载实验

楼主:
各位大师:经过我的检测,直流母线约600V左右,轴流风机直流电压是20V,应为24V。当脱离轴流风机时,变频器可常运行,插上轴流风机就会间歇的工作:即,这时(不用让变频器起动插上风机上电,)正常,但风机电压是20VDC.应为24V.数秒后,变频器转为停机,此时屏灭,轴流风机发喘实测电压变成5V左右且不稳,数秒后变频器又亮了,风机也起动了,这时实测24VDC的电压为为20V。数秒后又灭了,但不保护!就这样往复的工作状态。但直流母线电压且一直是稳的。
反正要是不插轴流风机变频器能正常运行,频率可调。插上轴流风机,24VDC就下降。变频器也随之灭屏。谢谢大家解答!!!
该机是普传7600系例的

网友D:
先确定下风扇是不是好的

网友E:
24V那一路的电容怎么样?你也可以将其他路的供电拆掉看什么情况。

网友F:
这个情况我遇到过类似的,不过是英威腾chf100的,当时我那台机器也是一样,插上风机运行,就跟你一个情况。按照你这样说,两个可能性:1、风机不良。2、开关电源负载功率不够或保护回路有故障。
个人看法是这样的,如果风机没问题,加上风机,就等于带上负载,然后开关电源保护停止工作,之后3844的7脚电压又上升到16V,开关电压又起振工作。所以,会使稳压电源产生过流保护,引发电路的停振保护动作。或者是在你带上风机后,拉低各点的供电电压,使7脚的电压低于10V,3844停振。
希望对你有帮助!
你顺便在带上风机的时候测下其他各路的电压,会不会拉低!如果保护回路没问题,那只能是3488或者开关管低效了!

网友G:
有可能是3844的6脚输出上的稳压管有问题,击穿电压降低,拆掉试试看!!!

网友H:
不式开关电源带载能力不足,就是风机有问题,仔细排查吧,应该不是大毛病

网友H:
查一下别的供电回路的电压符合标准值么,然后把风机拔下来,看看24V符不符合理论值

楼主:
谢谢大家用心的回答,故障与排除了,我先后换了开关管和3844,故障依旧。后来我经过不断的努力,调整电源那个光耦的电阻,将原来的仅DC20V的风机电压,调至正常的24V,至此,整机工作了。其实,这台机子没必要修了,与经停产,不好买到配件。但是在这之前,是IGBT坏了,我测六路信号,将其顺利的调正了。所以才买了块IGBT,结果这开关电源竟然显露出故障!一带风机就停止工作,却不保护,灭屏亮屏,往复起动现象,就像冰箱起动停止似的。
不过,这无疑给我增加了不少经验。写出来与大家分享!

网友I: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用心的回答,故障与排除了,我先后换了开关管和3844,故障依旧。后来我经过不断的努力,调整电源那个光耦的电阻,将原来的仅DC20V的风机电压,调至正常的24V,至此,整机工作了。其实,这台机子没必要修了,与经停产,不好买到配件。但是在这之前,是IGBT坏了,我测六路信号,将其顺利的调正了。所以才买了块IGBT,结果这开关电源竟然显露出故障!一带风机就停止工作,却不保护,灭屏亮屏,往复起动现象,就像冰箱起动停止似的。
不过,这无疑给我增加了不少经验。写出来与大家分享!

网友E:
谢谢楼主的积极反馈维修结果,虽然机器没有维修的必要了,但从技术讨论的角度来说,我还是有点疑问,因为电压的反馈取样不是在24V那一回路,如果调整了反馈光耦的一些参数而使24V那一路的电压抬升了,那么其他回路的电压会不会升高了呢?

楼主:
kinson1981你好,我的经验也不足,但是我分析这种故障是由于开关电源的谋个元件性能老化引起的。调整光耦输出电阻是通过电位器试调,一般是往大调,光藕输入测的话阻值往小调。DC24V由于仅差5V.我想即使别的路都升5V是没有什么问题的。这种方法也是应急方法,我就拿它死马当活马医了。
因为我不适合板极维修,条件、环境、技术、时间的完整性都会影响维修的成败。我公司接的活全都是急活。不过这次维修的确对这个故障现象有了新的认识。只换板子玩是永远不会提高技能的。谢谢同行们关注。
先用电位器调好,能正常工作了再测电位器当时的阻值,再换成固定电阻。

楼主:
一般来说:元件性能的老化,用万用表甚至示波器也是测不出来的,测量结果是正常的元件。有时需要小改动或替换法。但是说时容易做时难哪,由于是多层板,焊锡又老化,拆下来元件都费劲的。
我就遇到过二个OC-P保护的,不是经常保护,是时而,我只测出上三臂波形是不规律的,抖动快,下三臂是稳的,换了上三臂三个光耦,故障依旧,主板也没问题。只好放弃了。
这种故障到你维修的时候,它就不露出来了。让你棘手!

网友J:
你的风扇是原装的还是后面你自己配的,最好看一风扇的电流是多大的,你说一装上风扇24V就变为20V,可见电压拉低了不少啊。你还是确认风扇的功率吧,觉得你这不是开关电源的问题。

网友J:
当然也有可能是用的太久了,开关管低效造成的。

网友F:
回复 楼主:
感谢作者分享经验
学习了!

楼主:
你好,轴流风机是原机带的,不是一插上风机24V电压下跌,而是那一路就只有20V电压,一插上风机,变频器就不好好工作了,起先,我也怀凝是风机有问题,换新的后,故障依旧。DC24V那一路元件是没有故障的,我将万用表监测DC24V电压,慢慢调整光耦后级的电阻,(用电位器)只见DC24V的电压在由20V随之上升。升到 24V的时候,我测了一下电位器当时的阻值,然后换了一个相应的固定电阻。整机工作正常。

楼主:
但是我只能说这个例子给大家提供一个参考。

网友K:
那里一般有个三极管控制,看看有无问题

网友L:
是不是取样电阻老化,变质。

网友J:
楼主修好了,而且还分享了维修的方法,这个也是一个典型的维修例子。

网友M:
我也遇到一个这样的问题是科姆龙KV2000的接上散热风机24V电源降低报故障。,目前还没有修复

网友N:
这种办法只能临时对付

楼主(2015-10-17):
减小R5或增大R4

网友O:
有图纸,就能看出到底是哪个问题了。

网友P:
但是我感觉还没用找到问题的关键,不过谢谢楼主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