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1-26):
Y105优越者转换器在w7系统中需要重新设置吗?。谢谢各位老师啦指导我弄一下这个

网友A:
没用过,但应该装驱动吧

网友B:
用过好多了

网友C:
我用的都是力特的,也没再win7中用过,应该得更新驱动吧

网友D:
用过,还可以吧。但有次在三菱PLC上却频繁提示掉线,需重新连接,也不知怎么回事

网友E:
前阵看坛里某位朋友用的利器 利特 转换插头,刚好换了电脑,无串口,就咨询了下买了两台,就是转换插头,不带延长线的那种,具体性能待测试,有时间测三菱串口缆,s5串口缆,及装置通讯等。。

网友F:
不论什么系统都得装转换器的驱动,然后在设备管理器中将映射的COM口改成COM1,还有波特率设置为9600,然后再使用RS232的电缆连接这个转换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