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1-26):
我这有一个~220V变DC24V变压器,内部的一个35V680uf的电容坏了,没有合适的电容。
装一个50V1000uf的电容是否可以,谢谢

网友A:
完全可以!

网友B:
批量生产要考虑成本,

网友C:
耐压和容量比原来大完全可以

网友D:
电解电容代换原则,大容量大电压可以代替小容量小电压的。

网友E:
完全可以,使用时间还会加长呢!

网友F:
完全可以,楼上正解!

网友G:
这具是开关电源,更换是可以用的,体积要大一些,线路板上好安装就行;

网友H:
电解电容还有一个重要参数是使用温度范围,在条件恶劣时要用105℃,最好不要用85℃的。

网友I:
看来意见比较一致,可以使用。

网友J:
楼主得亏说了电压,要不还真不好判断这个是不是电解电容,也就不好说能不能换了。

网友K:
是否放得下呢?

网友L:
只要耐压值比原来的高,容量不要比原来那个低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