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1-26):
请问染色机用变频器上的集成块更换时,需要用读写器将原集成块中的资料转移到新集成块中吗?新买的集成快都是空的吗?

楼主:
请各位高手帮帮忙,给个答案?

网友A:
呵呵;芯片级维修?
先确认换的是何种芯片;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8脚的,24C64A集成块

网友B:
如果是存有程序的芯片那就要,普通的什么逻辑IC,运放IC肯定不用了,换上去就行了

网友C:
这是个EEPROM存储芯片,用来存放用户参数的,不能直接代换

网友D:
是什么牌子的变频器?

网友D:
爱默生EV2000的就可以换换空白的由CPU在线写入的。

网友E:
我也染厂搞维修的,可以交流一下,

网友F:
这个看起来有点复杂吧?

网友G(2014-01-26):
有些换了存储器就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