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1-26):
我们有一台设备,有30台步进电机,和六十个气缸,30个光电传感器,这些都是不同步的,求高手问一下,我们用什么样的控制方式比较实惠。plc或单片机,还是其他的方式。谢谢了

网友A:
30个步进电机,这要多大的PLC来控制?难度有点大啊!

网友B:
plc一般cpu单元最多是4路脉冲输出,加上扩展最多能做到十几个脉冲输出,但是价格肯定不菲。单片机能做但制板编程不轻松。建议用DSP做。

楼主:
回复 网友A:
dsp成本高不

网友C:
运动控制卡吧,

网友D:
呵呵;用PLC需要大中型模块化的PLC,价格不菲;

网友B:
个人认为用dsp做,成本介于单片机和plc之间。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了